新手求教模拟器联系问题

楼主(2016-08-22):
本人纯小白,请教练习模拟器(凤凰)是否需要设置模拟器中飞机的参数及遥控器的参数?固定翼、多旋翼、直升机都想练习。

网友:
https://dynamrc.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tracelog=twddp&user_number_id=656751679

迪乐美dynam工厂淘宝店

网友A:
刚刚练习默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练习默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练习默认就行

练到什么程度需要设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练到什么程度需要设置呢?

模拟器里的飞行器都是调好的,也就给你个基础训练和一些类似3D飞行的感性认识,减少实际飞行的成本。
实际飞行中有许多因素的,也难用模拟器完全仿真;当然有了基础的感性认识在实际飞行中是有很大帮助的。
所以,在模拟器下的飞行只能是个学习进阶的过程,调它的参数意义不大。当然,你要调整里面的自然环境变量也是不错的,例如调风速,方向等。

网友A:
楼主练得多了就知道什么时候改调了,模拟器毕竟是模拟器,但是好的调试能让收感更真实,都是相对的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里的飞行器都是调好的,也就给你个基础训练和一些类似3D飞行的感性认识,减少实际飞行的成本。
实 ...

收到,非常感谢,就是看真机都要调遥控器,尤其是直升机,油门曲线啥的,所以就捉摸模拟是不是也应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练得多了就知道什么时候改调了,模拟器毕竟是模拟器,但是好的调试能让收感更真实,都是相对的真实

谢谢您的回复,我先练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到,非常感谢,就是看真机都要调遥控器,尤其是直升机,油门曲线啥的,所以就捉摸模拟是不是也应该调{: ...

哦!你是说调这个。
不知道你飞什么飞机,直机的话我是这样的,普通模式下,油门除了0点外就都是一条水平的直线啰,致于设定在多少的量,从65%到95%都有,看你飞什么型号的,一般越大型,这个值就越小;这也是相对的,例如,你想更爆力,那大一些也行,特技模式下就一条水平线就行,设定方法如上。螺距吗就在普通模式下设定在-35%到+100%形成一个tag(添姐)的曲形,那个英文怎么写早还给数学老师了
特技模式就是45度斜线。
真实飞行也是这个原理,具体数值要自已定!
如飞更小的微直机,就是空心杯的那种,油门在普通模式下就一条45度斜线就行,特技就是个“V”形。其它都差不多。
固定翼我也不怎么会,就是默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你是说调这个。
不知道你飞什么飞机,直机的话我是这样的,普通模式下,油门除了0点外就都是一条水平 ...

这么说如果练习直升机的话,是需要根据机型调整遥控器的油门曲线和螺距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如果练习直升机的话,是需要根据机型调整遥控器的油门曲线和螺距呗?

一般说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说是这样的!

好,我琢磨琢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里的飞行器都是调好的,也就给你个基础训练和一些类似3D飞行的感性认识,减少实际飞行的成本。
实 ...

请问,模拟器里飞固定翼,只有推油门飞机就往左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模拟器里飞固定翼,只有推油门飞机就往左转,这是什么问题?

螺旋桨的转动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的转动造成的。

哦,这种情况不需要做什么调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这种情况不需要做什么调整吧?

模拟器里似乎没的调的,起飞滑跑价段打一点方向舵就好。
真实的模型会调整桨与机身的夹角,克服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里似乎没的调的,起飞滑跑价段打一点方向舵就好。
真实的模型会调整桨与机身的夹角,克服这个问题 ...

谢了,再慢慢体会吧。

网友(2017-01-06):
楼主身边没有老模友?建议多找找,独飞坎坷多啊,有模友带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