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155小钢炮

楼主(2016-08-22):
历经三晚终于装好,期间反复修改实验。没办法穿越机一是要结实可靠,二是要轻,三是要便于拆解维护。电机MT2204一代,电调乐天15A,飞控Naze32豪华版,Airwolf F801 PPM接收机,2-4S BEC, 奥姆为200图传,CMOS 800线摄像头,山寨肥鲨蘑菇带硅胶套。不带电池190克。
因为担心把奥姆为累死,所以用BEC给飞控,接收机和BB响供电,要是因为供电不足出事真的不值。
RX-155虽然迷你,但是配上4S 1300MAH 70C电池,暴力飞行4分钟没问题。但是如果电池能再轻点就更爽了。
PID随便调搞的,有钟摆效应,以后再调。

网友A:
好机!好控!
请教下楼主,如果戴视频眼镜飞,而且想要开战斗机的感觉,就是飞行数据也叠加在图像上,要怎么做?
这样一套系统需要多少米?

网友B:
能上4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上4寸桨?

RX-155四寸。RX-130三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好控!
请教下楼主,如果戴视频眼镜飞,而且想要开战斗机的感觉,就是飞行数据也叠加在 ...

OSD有一个,觉得就显示电压还有点用。穿越机我认为没有必要上OSD,因为高速穿越的时候没有精力看数据。低飞也不需要航向高度速度等数据。关键是在摄像头和图传之间增加一套单片机系统,降低了系统的整体可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视频!期待!

这就尴尬了,头顶一个runcam提高了整体重心,手上的低端肥鲨又没有录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D有一个,觉得就显示电压还有点用。穿越机我认为没有必要上OSD,因为高速穿越的时候没有精力看数据。低 ...

噢噢,那搞一套OSD需要多钱?
控和充电器我都有,我原来是飞直升机的。

网友:
楼主的乐天15A上4S电?好像我记得15A只能3S啊。。

楼主:
实践出真知。尽信书不如无书。4s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噢,那搞一套OSD需要多钱?
控和充电器我都有,我原来是飞直升机的。

淘宝搜miniOSD

网友:
话说,我想入坑玩儿FPV穿越,除了入mini OSD楼主有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