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L三旋翼【视频已补上

楼主(2016-08-22):
亚拓这次550/600的三旋翼发布真的好低调啊,我要是没去官网看压根不知道上市了。

昨天去店里换舵机齿正好看到有现货,毫不犹豫得搬了回来,到家直接装完,装的时候感觉精度还是很高的,装起来很舒服,一点不麻烦,很快就可以完工,然后今天试了下机。

结论:原厂90a电调定2100,不能再多了,再多要baozha,要爆飞我觉着还是得换120a,手感很喜欢,相比二桨十分细腻,精准。滞空感浮力方面不是二桨能比的,哪怕只是2100转也有很好的滞空感。说到底最满意的还是细腻的手感,简直是让人着魔的感觉!

下面是新补上的视频,也就飞了一年出头的菜鸟一个,菜的要死,观众老爷砖轻拍

接下来,上图!!!

网友:
漂亮的3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

套件算上大小桨2k3出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件算上大小桨2k3出头

可以

网友B:
   楼主,终于把你活捉了。你QQ号是多少,我加一下!

网友C:
600改三桨动力顶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改三桨动力顶得住吗?

看你怎么飞,爆飞肯定要换电调的,飞的温柔没问题,我90a都在用,打舵注意点基本没事

网友D:
坐等600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等600N的

这个套件除了大小桨以外别的跟600应该通用的,只要等600的大小桨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套件除了大小桨以外别的跟600应该通用的,只要等600的大小桨就行了

怕主轴不通用,像FL头,600E可用,600N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主轴不通用,像FL头,600E可用,600N就不行

这就很尴尬了,这次三旋翼的轴跟dfc轴长度倒是相同的,就是中联那边多了个Jesus bolt,感觉600n。。。悬啊

网友E:
楼主问下X5有三旋翼头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你怎么飞,爆飞肯定要换电调的,飞的温柔没问题,我90a都在用,打舵注意点基本没事

我打算把我的450L改成五旋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终于把你活捉了。你QQ号是多少,我加一下!

你应该先把楼主围起来,然后,,,你懂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打算把我的450L改成五旋翼的。

然后套个科曼奇的壳改成像真机爆飞3D?
估计会亮瞎很多人。

网友:
漂亮的3桨改装!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然后套个科曼奇的壳改成像真机爆飞3D?
估计会亮瞎很多人。

哦,不飞3D,动作太快了,我看不清楚。飞个侧方停机,倒机入库,U型漂移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哦,不飞3D,动作太快了,我看不清楚。飞个侧方停机,倒机入库,U型漂移就行了。

那也很漂亮!或者套个其它壳,米8之类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打算把我的450L改成五旋翼的。

这。。。5旋翼也太夸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也很漂亮!或者套个其它壳,米8之类的,也不错。

你是行家,多多向你请教。学习。抱拳!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5旋翼也太夸张了。。

就是喜欢这五旋翼的直机。转起来,哗,哗,哗,你都数不清我到底有多少个叶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行家,多多向你请教。学习。抱拳!

我不敢当~

网友H:
若整点爽飞视频,我会热血沸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很尴尬了,这次三旋翼的轴跟dfc轴长度倒是相同的,就是中联那边多了个Jesus bolt,感觉600n。。。悬 ...

Jesus bolt是???

楼主:
怎么说呢,就是中联的锁止螺丝?不知道描述对不对,一般600旋翼头是一颗,然后这次三桨有两颗,一颗在上一颗转90度,在相位臂那边,仔细看我的图应该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若整点爽飞视频,我会热血沸腾

沸腾不起来啊...电调还是套机带的90的(没钱换),2100转下螺距打下去都感觉掉转掉的电调快炸了,只能温柔飞,超温柔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喜欢这五旋翼的直机。转起来,哗,哗,哗,你都数不清我到底有多少个叶片。

心疼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下X5有三旋翼头的吗?

泰式的三旋翼印象里现在应该只有X3L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就是中联的锁止螺丝?不知道描述对不对,一般600旋翼头是一颗,然后这次三桨有两颗,一颗在上 ...

这两个吗?之前因为FL头在官网问过,因为轴承座以下主轴的规格不同,所以600N用不了FL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吗?之前因为FL头在官网问过,因为轴承座以下主轴的规格不同,所以600N用不了FL头

原来这样啊,之前完全没考虑轴承座以下的差异,这下是要等600N专用的主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吗?之前因为FL头在官网问过,因为轴承座以下主轴的规格不同,所以600N用不了FL头

刚才看了下,600N多了个第三轴承座,然后主轴最下长出来了点....有点糟糕,节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