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 维修后起飞震动剧烈

楼主(2016-08-22):
那天BB响不知道为什么线松出来了,又忘记了时间,飞机没电5米左右高掉下来。维修了一个脚架和2颗螺丝。维修后起飞45%油门左右就像跳舞一样抖动很厉害,55%油门飞机能离地但是非常不稳,还伴随着一些异响(就像风与风对吹的撞风声)当时并没有风而且发出的声音很平均的声音。
我已经换过螺旋桨,剩下机架、电机、电调。如何解决啊?
配置:S500机架、PIXHACK、飓风2216电机、1147ATG、好盈白金30A电调

网友A:
配置很不错,  这种情况很难说 那部分的原因 楼主仔细检查吧 一定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很不错,  这种情况很难说 那部分的原因 楼主仔细检查吧 一定可以解决的

请问如何检查电机电调问题

楼主:
求解答,来人啦

网友:
电机看漆包线并且听运行声音有无异响,电调用替换法试

网友B:
这种情况可能是有电机轴撞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可能是有电机轴撞弯了。

但是按我现在的检查是没发现电机轴有变形的情况

网友C:
检查动平衡,电机旋翼都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动平衡,电机旋翼都检查

现在发现不经飞控情况下,有一个电机是有规律性震动。如果4个电机一起开,就会变成2个电机有规律性震动,但是震动频率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不经飞控情况下,有一个电机是有规律性震动。如果4个电机一起开,就会变成2个电机有规律性震动, ...

一起开是卸下来再开的吗?建议把那一个规律性振动的电机用百分表检查一下,或者目测一下是否出现“双轴”现象

网友D(2016-09-27):
炸过机的飞机都是会有暗病的,电机听转速声音再多观察。电调排除法一个个试。谨慎飞行啊,向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过机的飞机都是会有暗病的,电机听转速声音再多观察。电调排除法一个个试。谨慎飞行啊,向你说的这种情况 ...

命中注定那天是要炸鸡了,刚好忘记计时,刚好我没接图传看不了OSD电压,刚好唯一依靠的bb响居然线松出来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多不是飞控问题而是物理校准问题。飞机摔过后由于撞击,某些部件会变型,当变型的程度超出自动调整的幅度时,就表现为不稳甚至剧烈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