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温度用小桨反而比大桨低?如何解释?

楼主(2016-08-22):
一直用DH410机架航拍,起飞连云台相机总重量1.5KG左右,电机是郎宇X2216 KV880. 之前配的桨也是中规中矩的APC 1047一直相安无事. 前段时间拿着飞机去三亚,被三亚的风吹得那是跟喝醉了一样根本很难稳定住,回来萌生换小桨提高抗风性的想法。可想不到淘宝换了4个9047桨之后,起飞时相对10寸桨似乎吃力了一点才飞得起来,但是那是相当稳啊,震动都少了不少。夸张的是降落之后电机居然比平常凉快。有时候2-3级风的天气,降落下来电机基本上是不热的。相对10寸11寸桨飞下来,如果无风中午的话,稍微还是有点烫手的。

所以百思不得其解,照说9寸桨带1.5公斤应该会比10寸吃力才对,不是应该转速会更高,相应温度会更高才对吗?但是为何电机温度反而降低了?难道我一开始就配错桨和电机了?有没有大师指点指点解惑一下

网友:
桨大电流大,发热就高。可以假设桨特别小,直到空载,转速相对最高,发热肯定比带负载的小(不考虑气流散热,也就是只算发热损耗的功率)

网友:
如果是9寸桨好就以后都9寸好了
大桨抗风性差,来回修正,加速减速,很费电的
如果是9寸温度低的话,说不定以后9寸留空时间会更长

网友A:
电机凉快是因为不再那么震动电机不会瞬时高输出来修正的缘故。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稍微有点概念了。原来电机不断修正也会发热
不知道是9寸那个动平衡特别好还是怎样,确实飞起来很舒服声音也很好听。换了好几个牌子的10寸11寸桨了,静平衡做够了都没它舒服。
现在问题就是起飞的时候相对慢了一点,要推杆高1,2格才飞起来,而且飞航线会掉高严重。不过回来把垂直感度调高后似乎不掉高了。
续航比10寸桨似乎少了2-3分钟不过有更好的航拍稳定性,似乎牺牲点续航我也认了。续航再长拍出来都是果冻和震动那也白搭

网友B:
我也是410机架,开始也是用的1045,偶尔有一次用完4S电(9045)后忘了换桨就起飞了,结果跟你的现象一样,除了起飞油门大一点,飞起来那叫一个稳,声音也小,可能转速高了。我的电机是飓风2216 KV9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410机架,开始也是用的1045,偶尔有一次用完4S电(9045)后忘了换桨就起飞了,结果跟你的现象一样, ...

是啊,之前一直尝试10寸11寸桨,想提高稳定性和续航,万万没想到这个机架居然是9寸桨比较适合。11寸稍微一点小风就晃不停一直在修正自稳

网友C:
大桨力效高,但是不抗风,小桨力效会降低,但是因为修正快,抗风性机动性都相对好(前提是在电机动力接受范围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桨力效高,但是不抗风,小桨力效会降低,但是因为修正快,抗风性机动性都相对好(前提是在电机动力接受范 ...

还有一点就是小桨转动惯量小。调整姿态省力

楼主:
难怪人家精灵都是9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