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碳纤板与玻纤板怎么区分

楼主(2016-08-22):
在某宝买了个碳纤显示器支架,但不会鉴别。

网友A:
碳导电,玻纤绝缘,自己想办法判别吧。

楼主:
碳纤切面有点白正常吗?

网友B:
断面用表量一下

网友C:
那个是碳纤布 碳纤维的不是白点是碳纤布 玻纤里面啥都没有 黑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碳纤切面有点白正常吗?
有白的就不是,碳板截面和碎屑都黑色的。还有这两个东西的粉尘味道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