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f3飞控4端口能否用5代替((已解决))

楼主(2016-08-22):
四号电机输出没信号了,能否更改用5号输出代替((已解决))

网友A:
用mmix 指令试试吧,将4号电机号输出改为5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mix 指令试试吧,将4号电机号输出改为5号。

求详细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详细命令

你试下吧,不保证成功。按图示输入指令(有下划线的语句),4#电机输出应改到了5#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详细命令

Mmix load quadx
Mmix 3 1 0 0 0
Mmix 4 1 1 -1 -1
Save

楼主:
感谢,可以了。按你的方法在youtube找到详细教程,一开始是有点难理解。但还要实际试飞确定是否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可以了。按你的方法在youtube找到详细教程,一开始是有点难理解。但还要实际试飞确定是否能行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楼主:
确定能行,不过飞机模式不能选quad x,必须选最后自定义。用5号通道代替四号

网友B:
楼主能详细的说一下吗?我的三号没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详细的说一下吗?我的三号没输出了

这是我设定后的参数,0=1号电机。。。
5号端口镜像4号端口设置,新建#4等于打开5号端口,然后把#3数字序列写入#4,最后#3按我这样为0,SAVE

在飞行模式选自定义(等于选四轴三轴六轴那里

网友:
!模式也要改成自定义Custom。这时飞机图像变成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设定后的参数,0=1号电机。。。
5号端口镜像4号端口设置,新建#4等于打开5号端口,然后把#3数字序 ...

十分感谢!

网友(2016-09-21):
能加微信不?我也是中山的。。。

网友:
有空一起玩

网友(2018-11-28):
四合一电调电机焊接位不对,能用软件调整电调电机位么
是F4飞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定能行,不过飞机模式不能选quad x,必须选最后自定义。用5号通道代替四号

不用这么麻烦,更无须自定义,只需要把4号电机信号输出通过命令改到5号接针就行,用resource命令一条即可,最后SAVE完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更无须自定义,只需要把4号电机信号输出通过命令改到5号接针就行,用resource命令一条即可 ...

F4飞控四合一电调电机的焊接位不对,能用软件调整电调电机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F4飞控四合一电调电机的焊接位不对,能用软件调整电调电机位么

能做到,但你得通过在CLI输入resource和resource list这两个命令查看各个电机使用的引脚,然后用 resource MOTOR 电机号 引脚号 重新排一下,之后SAVE就行了,以下为OMNIBUS F4 PRO飞控电机和引脚对应关系。其实按顺序重焊一下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为什么要用软件改呢,正常情况下只有引脚发生有故障了才改。
resource MOTOR 1 B00
resource MOTOR 2 B01
resource MOTOR 3 A03
resource MOTOR 4 A02
resource MOTOR 5 A01
resource MOTOR 6 A08,

网友(2019-09-20):
引用 楼主:
感谢,可以了。按你的方法在youtube找到详细教程,一开始是有点难理解。但还要实际试飞确定是否能行

我输入mmix什么都没出现啊,什么问题。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