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刷固定翼问题。

楼主(2016-08-22):
         本人的PIX之前一直用的多轴上飞行,没有什么毛病,最近搞了台固定翼,然后就把PIX装到固定翼上,刷固定翼固件的时候遇到点问题,请教下坛子里大神们:
本人刷完固定翼固件后发现只要飞控搜到星的情况下,飞控的加速度计就会左右的摆(MP及手机飞鱼地面站都看到加速度计在左右抖),无论是最新的3.6还是3.6以下的固件(3.2  3.3  3.4),只要搜到星时姿态就左右摆,没搜到星时没见有这情况。刷其他机型(多轴或者直机)没见有加速度计姿态左右摆的(静放),加速度计也校准多次了,问题还是一样, 不懂是不是BUG还是固件有什么问题,求助下各路大神,俺已经折腾得累了,,,,PIX啊。。Y的。

网友A:
好像很难刷,没成功过,帮顶

网友B:
pid调小点吧?感度大了会左右抖,其他就不知道了,要用排除法,搜到星才抖,是不是罗盘收到干扰,离电调什么的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调小点吧?感度大了会左右抖,其他就不知道了,要用排除法,搜到星才抖,是不是罗盘收到干扰,离电调什 ...

PID已经是调小过了,现在不是感度大小的问题,我飞机是静止放状态的,加速度计也不停来回的跳,罗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刷多轴随便可以玩的呢。一刷固定翼搜到星后就加速度计有问题,不懂是不是固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很难刷,没成功过,帮顶

没见难刷呢,没刷成功估计是你地面站MP的问题,我刷基本都是成功的。

网友:
水积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