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直接用亚拓250入门行吗?

楼主(2016-08-22):
如题,还请高手不吝赐教,现在入手大概多少钱能飞起来。谢谢

网友A:
亚拓250没飞过。大部分入门是450。身边最好有本地模友带你入门,然后最后一句话要送给你,就是不管多难都不要放弃。
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关于预算,不知楼主是打算长期玩儿航模还是只是一时兴起过过瘾。如果是打算长期玩儿,那就买台好遥控Fu的8FG、14SG都不错,那这样下来入直机的预算大约是5000左右。如果只是过过瘾,那天地飞的遥控也不错。

网友B:
别入250,不好调,不好飞,买到ds415舵机的老款电位器解析度还差,手感很粗糙。。。最关键的是,炸一下并不便宜(别提副厂,副厂修上去飞起来更恶心),这机子就是个坑,也别提什么小鸡心理压力小,炸几次修几次看看费用压力就大了,入门还是买个100级小鸡,练练模拟,4面过了直接飞越要么富丽450/465

网友:
当然富也有富的玩儿法,比如Fu的18SZ、14MZ、18MZ,都是旗舰级的遥控。飞机的配置也可以配高端一些。
我用的是12Z,大机有两台雷虎,小机有一台450L。

网友C:
不是很好,一是零件细小,难装难调;二是飞起来较活,不太好控制。练一阵模拟器后上450吧,花钱差不多的,一千多元能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好,一是零件细小,难装难调;二是飞起来较活,不太好控制。练一阵模拟器后上450吧,花钱差不多的, ...

谢谢兄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250没飞过。大部分入门是450。身边最好有本地模友带你入门,然后最后一句话要送给你,就是不管多难 ...

谢谢仁兄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入250,不好调,不好飞,买到ds415舵机的老款电位器解析度还差,手感很粗糙。。。最关键的是,炸一下并不 ...

看来大家都是建议我直接入手450了,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仁兄赐教。

8客气,模友一家人~我又整理了一下,战役主要有3:一是练好模拟器(四位悬停),二是搞台450之类(装机、调机、修机),三是找高手带带(最好能找到你们本地模友)。

在执行三大战役之前,请务必先学好模型直升机的飞行原理和控制原理,这对于你以后飞机操纵的入门和组装调试至关重要。

最后注意安全,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客气,模友一家人~我又整理了一下,战役主要有3:一是练好模拟器(四位悬停),二是搞台450之类 ...

好的我买了一套天地飞6通道的遥控器应该够用吧!

网友D:
250有点贼,不好飞,450起步是正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买了一套天地飞6通道的遥控器应该够用吧!

天6的通道数倒是够用,但是调机因为没有屏幕好像很不方便,至少要天7才行。不过,如果楼主预算不紧张的话,最好还是入手进口控。
我们这里航模队前段时间批发了6台天7,其中一台飞着飞着升降舵突然没了,返厂,过段时间又有一台在练模拟的时候油门电位器不灵了,亦返厂。天7真的很看运气,运气好买下一直用着好好的,运气不好用几天出点儿小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有点贼,不好飞,450起步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6的通道数倒是够用,但是调机因为没有屏幕好像很不方便,至少要天7才行。不过,如果楼主预算不紧张的话 ...

进口控能给我推荐一下吗?

网友:
不建议250难飞,难修!配件贵!450不二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口控能给我推荐一下吗?

还是futaba 14sg和jr xg14之间选一个吧!保你不后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口控能给我推荐一下吗?

额,很多品牌的,JR、Futaba、Spectrum、Graupner、Jeti等等,我用的是Futaba的,只了解Futaba的遥控,当然其它品牌的也很好,只是我用习惯了Futaba 了。
价格从低到高:8FG、10C、14SG、18SZ、14MZ、18MZ。
JR的我只知道XG11和28X。

网友E:
上450 别上250,控的话你要预算足的话 上JR 、FUTABA,如果你觉得FUTABA控不好看手感不好 接收机贵,那就上JR XG8 XG14 XG11MV,  要是钱够多就上JR28X  FUTABA 18MZ,这两个控是过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450 别上250,控的话你要预算足的话 上JR 、FUTABA,如果你觉得FUTABA控不好看手感不好 接收机贵,那就上 ...

谢谢了,太贵了玩不起,我想入个天地飞的入门控先玩玩。

网友F:
天地飞够用了。我原来有个天9,还行,就是太滑了,至于飞机,我觉得现在999的富丽380就挺好,配件很便宜。不怕炸,新手用来悬停航线很安逸。
至于x3我不推荐,我飞过,组装不方便,费时间,而且垫片太多,至于亚拓的450L或者以后的470 我觉得比999贵,不划算。因为这个级别的飞机
如果楼主走的稍微远点,估计都是用来练习新动作的,不用考虑太好。记得舵机用皮实的deko什么的,易碎臂就行,电机花牌,电调好赢。其他就没什么了
对的,不推荐k8,预算少可以收个二手的ebar,外场调比较方便,此外多点可以考虑亚拓拆机mb,800多点。很超值

网友G:
250我有一架,至今没调好,你可以试试oxy 3。

网友:
新手应该挑国产的微型机上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250我有一架,至今没调好,你可以试试oxy 3。

舵机是410的吗?

网友:
新手 自己玩 直接上450 几回一炸估计就退魔了 配件是不贵 但是修起来太烦了 修都能修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舵机是410的吗?

原装舵机,记不清型号了

楼主(2016-09-24):
引用 网友F:
天地飞够用了。我原来有个天9,还行,就是太滑了,至于飞机,我觉得现在999的富丽380就挺好,配件很便宜。 ...

最近忙没来,谢谢了!

网友(2016-11-30):
我是入门250级的,在办公室练手,感觉有点儿大,应该150X适合室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