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风扇声音

楼主(2016-08-22):
各位前辈,小弟以前一直玩固定翼的,最近买了个精灵3a,兴致勃勃的开机激活,可是,超声波模块那里有好大的噪音,好像是风扇的,已经到了没办法忍受的地步了,请问前辈们以前有这个情况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屌丝木有钱买大疆,只能DIYFPV,因此木有见过超声波是啥,楼下的肯定懂

网友A:
超声波模块确实有持续的噪音~声音不大,但很多人听一会儿就会觉得很不爽。

网友:
这就跟电脑风扇一样忽视他

网友:
没有楼主说的那么严重~

网友B:
如果是图传接收板的风扇就换一个,考虑到是新买的还是返厂换吧,还有保修

网友:
确定是超声波发出来的声音?

网友C:
超声波顾名思义,已经超过人类能听到的声音了要是人能听到那还能叫超声波吗?要不就是超声波模块坏了声波频率不够,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顾名思义,已经超过人类能听到的声音了要是人能听到那还能叫超声波吗?要不就是超声波模块坏了声波频 ...

您看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图传接收板的风扇就换一个,考虑到是新买的还是返厂换吧,还有保修

您看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模块确实有持续的噪音~声音不大,但很多人听一会儿就会觉得很不爽。

您看下视频

网友:
整个一直升机的节奏啊,电机没转吧,你看能不能声波定位要是不能就返厂吧!能就将就着飞吧

网友D:
亲,请忽略它。就是这样的,手机听筒的拾音范围比人耳的范围大,所以对于这种声波是很敏感的。人耳也可以听到一些,但是忽略就可以了,这是正常的都这样。从我手里过的dji的设备太多了,放心使用就可以了。一般人耳能听到的声波频率范围是20赫兹~20000赫兹,超声波发生器根据需要工作频率一般在15K~300KHz,超声波测距探头的频率一般都用40kH的,那40KHz的声音不是已经超过人耳的拾取范围了吗,为啥还能听到声音。原因是探头是定时发送超声脉冲串的,不是连续发送超声波.如果这个定时间隔是可听到的音频的范围内,就相当于将超声调制到了这个音频上,就会听到这个声音.一般是频率比较低的,几十Hz。所以说听到哒哒的声音,是方波脉冲穿中间的间隔的低频声音,就会有哒哒的声音。

网友:
那个就是超声波的噪音。这种超声波模块产生的不仅仅是人类无法察觉到的声波频率,还有杂波,就像红外光LED产生肉眼可见的红爆一样。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这都能买到,飞出去太拉轰了,简直拖拉机上天了

网友E:
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你这个有问题,如果就这样也能听到,并不是用手机录像才会有,那么你的精灵有问题,我试了我的。风扇声是有的,但不是像你这种像直升机的声音。用手机录像也不会有这种声音。

网友:
再次试了下,确实有这样的声音,但要手机话筒离得很近才会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手机有降杂功能的原因。但仅凭肉耳是听不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你这个有问题,如果就这样也能听到,并不是用手机录像才会有,那么你的精灵有问题,我 ...

耳朵听到的声音确实不是这样的,是风扇的声音,但是很响,问了其他人都说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拖拉机版精灵

网友:
吓一跳!  还以为是直升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请忽略它。就是这样的,手机听筒的拾音范围比人耳的范围大,所以对于这种声波是很敏感的。人耳也可以听 ...

你的有这么大声音,我就不信

网友:
云台上有个小风扇!

网友F:
这个噗噗噗的声音是超声波模块发出的 并不是风扇  虽然里面有个小风扇 你在APP里面关闭视觉定位模块 超声波就不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噗噗噗的声音是超声波模块发出的 并不是风扇  虽然里面有个小风扇 你在APP里面关闭视觉定位模块 超声波 ...

仍然有,而且风扇声音很大,视频里被超声波声音盖住了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