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有人用过精灵4的gps欺骗模块吗?用了还能在p模式下跟随和环绕吗?

楼主(2016-08-23):
有人用过精灵4的gps欺骗模块吗?用了还能在p模式下跟随和环绕吗?

楼主:
还有其他的破解方法吗?

网友:
什么是欺骗模块?

网友A:
不让飞的地方就别飞!

网友B:
GPS偏移模块 就是把定位的地点偏移到一个不限飞的地方 比如太平洋     兴趣点环绕 航点都能用  只有跟随不能用 我装了

网友C:
是吗 楼主这模块哪里买的啊?我在找一种大疆GPS解码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偏移模块 就是把定位的地点偏移到一个不限飞的地方 比如太平洋     兴趣点环绕 航点都能用  只有跟随不 ...

你是精灵4吗?跟随不行,不知道为什么?精灵四跟随也是图像识别的吧,不靠GPS吧,还有你那个模块多少米?好像报价比较乱,差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吗 楼主这模块哪里买的啊?我在找一种大疆GPS解码模块

GPS 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让飞的地方就别飞!

大疆太刻了,北 京六环以外,受不了,其实很多四五环之间的,公园根本没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精灵4吗?跟随不行,不知道为什么?精灵四跟随也是图像识别的吧,不靠GPS吧,还有你那个模块多少米? ...

昨天群里有个出改完的P4 590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