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陀螺仪能只用锁尾和定速功能吗?

楼主(2016-08-23):
想把3GX用在有副翼的油机上,只用锁尾和定速功能,不用其无副翼的功能,不知道能行吗?或者刷一个GP900陀螺仪的固件进去,有没这个可能

网友A:
3GX应该可以的。你设置的时候只设置机尾参数就OK。然后接线的话斜盘舵机跳过陀螺仪直接接在你的接收机上。关于定速:我没有用过3GX的定速功能不好评论。

网友B:
3gx不是停产好几年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X应该可以的。你设置的时候只设置机尾参数就OK。然后接线的话斜盘舵机跳过陀螺仪直接接在你的接收机 ...

已经这样试过了,跳过斜盘舵机不接,上电后3GX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x不是停产好几年了吗?

收的呗,而且价格又便宜很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请问如何才行,有这样试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这样试过了,跳过斜盘舵机不接,上电后3GX不启动

陀螺正常供上电没?

网友:
手里正好有GP900,100块包邮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正常供上电没?

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正常供上电没?

全部接完可以,有部分不接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接完可以,有部分不接不行

那这样,你看下这个陀螺仪能不能把升降舵和副翼的感度设置成0或者直接关闭,然后按普通无副翼直升机的接法连接,只让它的尾舵感度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的呗,而且价格又便宜很实惠

你是高手

楼主:
倒是说个方法呀??

网友D:
设感度0,或者用Y线骗过3GX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感度0,或者用Y线骗过3GX

发现用两个卫星可以,接收一个卫星,3gx一个,不过这样太麻烦。感度设为0回去试试,那个用Y线的接发,具体是短接哪几个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