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提降落

楼主(2016-08-23):
各位飞过阿凡提的老鸟,阿凡提收油抬头的情况有没有遇到过啊,
开禁翼降落,更飘,
导致降落还需要顶杆(升降),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稍微多给一点,飞机速度反而更大了,不顶杆,就抬头。

这是什么原因啊,
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菜鸟这里感谢了,

网友A:
如果重心偏后,放襟翼就可能会让飞机抬头,重心靠前就会低头,这个很正常的。过去的真机一般重心靠前是放襟翼低头,所以需要拉杆降,会损失升力,现代飞机有飞控了,可以重心后移,推杆降,这样尾翼可以产生升力。楼主试试重心前移吧。如果不喜欢头重,就设置襟翼和推杆混控,有的滑翔机就有这种混控。

网友:
襟翼下放的时候,产生的升力会变大,造成飞机抬头,就需要平尾向下来补偿。可以加混控,根据襟翼下放量来补偿

网友:
这个好复杂

网友:
楼主你是否看一下动力拉线角度不对,下拉角过大

网友:
放了襟翼抬头,然后略微收点儿油门飞机会出现啥情况?

网友:
襟翼后尾翼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重心偏后,放襟翼就可能会让飞机抬头,重心靠前就会低头,这个很正常的。过去的真机一般重心靠前是放襟 ...

经过4次上天实测,我设置了禁翼和升降的混控,禁翼第一段正常用,第二段禁翼放下来,同时平尾向下一个补偿,第一次设置的百分之15,结果在平飞测试的时候,打开禁翼后,完全是极速向下坐,百分之15太多了,第二次,百分之10,还是极速向下坐,第三次用的百分之5,禁翼第二段放下,飞机有一点点抬头,一点点,第四次我只用了百分之3,禁翼打开,平尾同时向下大概1到2厘米的补偿,终于达到预想的效果,,之后每次降落终于正常了!
感谢各位提点,感谢!

,禁翼和平尾混控完美解决问题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4次上天实测,我设置了禁翼和升降的混控,禁翼第一段正常用,第二段禁翼放下来,同时平尾向下一个补 ...

哈哈,楼主可能是不适应大角度襟翼,小角度襟翼的时候,升力大阻力小,大角度的时候阻力剧烈增加,飞机需要更大动力才能不掉高,当然降落距离更短一些。具体以自己的手感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