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刷suv后怎样设置apm失控保护

楼主(2016-08-23):
关控  没有自动跳到返航   要怎样设置

网友A:
通道配置菜单里有失控保护设置,菜单模式普通、高1、高2所在的位置都不同,自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配置菜单里有失控保护设置,菜单模式普通、高1、高2所在的位置都不同,自己找找。

那里的是设置失控后的通道值  没办法设置失控跳返航   我是设置第五通道的失控保护跳到烦航档位的值

网友B:
我设置的是高级模式1下那个通道失控保护到-xxx,失控后直接跳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设置的是高级模式1下那个通道失控保护到-xxx,失控后直接跳过去

我用的是高2  我是设置油门失控保护后  再去设第五通道的失控报护到xxx  只设第五通道的会跳返航  但是油门会瞬间变为0  所以还得设置油门通道的失控保护

网友(2019-03-19):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高2  我是设置油门失控保护后  再去设第五通道的失控报护到xxx  只设第五通道的会跳返航  但是油 ...

我的D10刷机后怎么没有高2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