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大容量的6S电池给A6当场外电源用吗 怎么改?

楼主(2016-08-23):
如题

网友A:
A6最高支持14v电压输入。
要增加降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最高支持14v电压输入。
要增加降压设备

就是要买一个降压器是吧

网友B:
加个类似充电宝里面的线路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类似充电宝里面的线路板就好了

对电路板不怎么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买一个降压器是吧

是的,买输出电压 可调的

网友C:
A6电压非常狭窄:12~14V你需要一个大功率的电源模块,至少支持10A比如LTC3780。不过既然入模块那么直接拿模块给电池充电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磷酸铁锂,直接用

网友D:
大功率的降压模块  一个大概3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的降压模块  一个大概30块钱

懂了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6电压非常狭窄:12~14V你需要一个大功率的电源模块,至少支持10A比如LTC3780。不过既然入模块那么直接拿模 ...

恩  我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