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电池用变压器升到12V,可以直接用?

楼主(2016-08-23):
如题:能直接用?还是要用3S的电池才可以,说原来用的是12V的

网友A:
看你用电器的工作电流。若是小电流应用如点个小瓦数LED灯什么的。可以这样用。若是用来作为飞行器动力,哪怕是玩具的,这样就不行。

网友B:
如果想用在航模电机飞行上,你放弃吧,别走歪道,能用的话早就这么用了,如果是用在其他用电器电流很小的地方可以,

网友C:
这就是传说中的逆变器或者类似原理的设备····如果你的电池放电够惊人容量够大那就应该可以用···如果不是··那只能用些小电流的设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传说中的逆变器或者类似原理的设备····如果你的电池放电够惊人容量够大那就应该可以用···如果 ...

电池够变压器不够。3.7升12V基本上撑死2A。5A以上几乎没有,使劲带动电路就烧了。这样电池500A发电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够变压器不够。3.7升12V基本上撑死2A。5A以上几乎没有,使劲带动电路就烧了。这样电池500A发电都没用 ...

那就只能用2A电流一内的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够变压器不够。3.7升12V基本上撑死2A。5A以上几乎没有,使劲带动电路就烧了。这样电池500A发电都没用 ...

低压转高压,一般只取电动势,取电流的效率极低,没有实用意义。

网友: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电器的工作电流。若是小电流应用如点个小瓦数LED灯什么的。可以这样用。若是用来作为飞行器动力,哪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用在航模电机飞行上,你放弃吧,别走歪道,能用的话早就这么用了,如果是用在其他用电器电流很小的地 ...

了解了,3Q

网友:
普通变压器只能变交流电!!!这个要用DC-DC转换器,小电流可以,马云哪里很多。大电流不现实!!!

网友:
  DC-DC转换器

网友(2016-09-23):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电压高了电流应该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