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外场电池包 飞X3 求推荐

楼主(2016-08-23):
有经验的推荐一下,对这方面不太懂!要多大容量的,什么电池比较适合,有车,重量可以不但心,性价比高,耐用为主!谢谢

也看过有关方面的贴,铁锂的要多大的合适!

准备入外场电池包  飞X3  求推荐

网友A:
看你用什么充电器
我用308,外场用7S 40A三元锂

网友B:
飞X3买个4S30A的铁锂能飞一下午了

楼主:
206B充电器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什么充电器
我用308,外场用7S 40A三元锂

网友:
那要看下你充电器支持几S电压。
如果只飞X3,不推荐电包吧,这玩意重。建议多备几块6S 1500电池就可爽飞了。
飞700级,带个电包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X3买个4S30A的铁锂能飞一下午了

网友:
飞x3要用电包,700要用发电机,多带点油一整天没问题

网友C:
基本不需要,买个七八块就行了,七八块就我个人而言慢慢飞能飞一个半小时,已经很累了…再飞就撑不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本不需要,买个七八块就行了,七八块就我个人而言慢慢飞能飞一个半小时,已经很累了…再飞就撑不住了

赞同  10块电池足够飞到想吐了

楼主:
有相关的教程连接么,发一下

有相关的教程连接么,发一下

网友:
3块电加个4s或8s30ah电包更合理,自组锂铁效果也很好,价格也不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赞同  10块电池足够飞到想吐了

当某些原因充满电后不能飞,那10块电怎么办,用5块电的价格就是组到一个大电包,大机也能用

网友F:
同X3 同求外场电包。楼主组好了 定要告知下

网友:
我是450L, 4块1500mah 6s电,外加2块6s5000mah做电包

楼主:
TB入了一12V40AH的,明天到货,应该能满足X3要求了吧,,,试用后再给结果

引用 网友F:
同X3 同求外场电包。楼主组好了 定要告知下

TB入了一12V40AH的,明天到货,应该能满足X3要求了吧,,,试用后再给结果

网友:
关注,期待使用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TB入了一12V40AH的,明天到货,应该能满足X3要求了吧,,,试用后再给结果

40a,绝对要飞吐了,

网友:
36V40A的飘过。。。

网友G:
为啥都要用电包呢,我是难得出去飞直接车上电瓶充电好了,记得一定要发动充电,多耗点汽油而已。1500mah6S电池,10分钟就能充好,2节6S电池就能交替随便飞了。油耗1.6排量的车一小时1.5L都不到。

网友:
用A6充电器 车用电瓶都够了

网友:
用电包省电池钱,而且随用随充,不用担心满电存放。我是20a的8s铁锂。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啥都要用电包呢,我是难得出去飞直接车上电瓶充电好了,记得一定要发动充电,多耗点汽油而已。1500mah6S ...

用电包费用省,而且方便,有些飞场汽车是去不到的

网友:
我也是用车充,着车俩小时,油也就几块钱,俩充电器,三个电池,真的可以不停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某些原因充满电后不能飞,那10块电怎么办,用5块电的价格就是组到一个大电包,大机也能用

不能飞放电呀! 现在充电器放电功能都有

网友(2016-11-04):
引用 网友G:
为啥都要用电包呢,我是难得出去飞直接车上电瓶充电好了,记得一定要发动充电,多耗点汽油而已。1500mah6S ...

求教程,怎么用汽车电瓶充啊

网友:
前提充电器支持12V电源。最土的办法,直接打开引擎盖,充电器直接连接电瓶正负极。点烟器输出也是可以的只是线太细输出小于10A,120W以内的充电器可以用用。高级点直接从电瓶接2根线到车内,记得用粗线。充电时最好发动。通常我6S1500mah用608可以达到4A电流。这个方法适用于小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