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0cc 30cc可以拆翼的机型

楼主(2016-08-23):
请问各位大神,打算入一个35CC的汽油发动机,请问有哪种像真机型是可以拆翼的,方便运送,家里的QQ太小,主翼如果粘牢后,车子放不下,据闻下单翼的飞机就要粘牢,上单翼的暂时只有搬运工是可以拆翼,麻烦各位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级别都翅膀大多了拆的。比如P51,3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级别都翅膀大多了拆的。比如P51,3D机!

1.8米的p51不能拆翼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8米的p51不能拆翼吧,

两边翅膀是连起来的,可以从机身分离的吧?

网友B:
如果不能拆,不只QQ放不下,95%的模友的车都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能拆,不只QQ放不下,95%的模友的车都放不下,

我的意思是主翼与机身分离之后,不能对拆开,例如主翼翼展1.8米,不能对拆开两边0.9米的意思呢

楼主:
看来要考虑一下30CC的搬运工,上单翼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能拆,不只QQ放不下,95%的模友的车都放不下,

看来要考虑一下30CC的搬运工,上单翼飞机

网友C:
大多数都能拆的,我都做两个套材轻木的,正在飞的35cc的翼展2100mm练习机也能拆鸡翼,

网友C:
我用电动车载着去飞场飞的,回头率相当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电动车载着去飞场飞的,回头率相当高了

求回头率高的图片~

网友D:
3d的飞机  机翼都是可以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的飞机  机翼都是可以拆的。

一直都玩像真机,3D机没多大兴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都玩像真机,3D机没多大兴趣呢

大型的像真机。  机翼一般都是一个整体的。不能再分两半的吧。应该是机翼还能分开的很少见,但是 可以自己改。

网友:
大型像真机机翼也是两边对插的,这些事厂家早就考虑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