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120D02S终极改造 61楼完成 147楼完成改无刷尾巴154楼改成最廉价尾轴

楼主(2016-08-23):
这个帖子应该太迟了,因为已经停产加上改装2S后有尾巴抖动问题无法解决,玩家越来越少,为了你我能够爽玩,还是分享一下!

27楼改金属齿轮舵机

楼主:
关于动力。电调选择好赢12A或者台湾某品牌12A定速电调。
               电机选择原厂重绕2S8000KV或某国内的2S5800KV电机。 +++5800KV需要配合好赢18A.+++

楼主:
关于翻转速率和半径问题。选择山寨的金属盘(原厂求了多长时间没有!),内盘比塑料盘设计合理,ELEV.AILE.EXT可以调大,这些说多了罗嗦,省略。

楼主:
关于尾巴。第一换掉原厂尾舵机,用塑料舵机支架即可。                               第二把尾波内的定位塑料套管换掉,尾巴抖动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它是外径3内经2,内经比尾轴直径大太多,高速时强度精度差无法定位,我选择外径3内经1的铜管                  用 1.2钻头扩孔,就是这么小的问题造成一个大问题。OK了!藐视一切小鸡!

网友:
鄙人有十字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尾巴。第一换掉原厂尾舵机,用塑料舵机支架即可。                              第二把尾波内的定位塑 ...

楼主上图,看一下,尾舵机不用原厂用什么舵机?

网友:
我这机子还有保存了快五六年了。。。。现在这机子还能买到么

楼主:
请注意!!!尾波按照我的方法改的请注意!2s下不安装大桨试机不要全油门,会拉伤尾波轴承!

网友:
话说  我的飞机尾巴  那个塑料套  一直是用的圆珠笔芯。。。。。。。

网友:
感谢你写的这个帖子。以前一直忽视了尾巴,我也把尾巴那个塑料套换掉了,由于没有合适的铜管,我用的尾传动轴的铜滑套,大小刚好,飞机状态明显改善

网友:
另外,可以在这个塑料脚架下面加个炭杆,明显改善脚架共振

网友:
好帖,我也好几台,向你学习

楼主:
对大家有用就高兴。关于我推荐的台湾12a定速电调,定速很好但是电池单节到4.0就保护,可能我设置出了问题。关于我推荐的电机,因为你有这个机子就有原厂电机,单独再买电机不如请师傅重绕,加工费加运费不过40,如何算你清楚,性能刚刚地!投入最少得到快乐最多!关于我推荐的山寨金属盘实际使用前请用零号砂纸打磨球头,它的球头处理不圆,和扣配合要磨。有几位同好私信为何不换电调T插,他们都说这个jst插头有垢病,我不这样认为,只是生产这个jst的厂家偷工罢了,你用针顶入母插倒刺槽退出插针堆锡处理即可。退针图下礼拜补上。
关于我推荐重绕电机,我不想得罪任何人!我是一个玩家,我请师傅重绕了四个,要的是最少投入得到最大快乐,不乐意的尽管喷,有本事拿出你最佳改装方法除去诟病,不要忽悠买最贵东西!另外欢迎商家在配件目录中有金属尾轴限位套出售。

网友A:
我的飞机放一年没飞了 ,今天飞了4块电,最后一尾拉杆炸飞 收场。 这飞机停产了? 那现在都玩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机放一年没飞了 ,今天飞了4块电,最后一尾拉杆炸飞 收场。 这飞机停产了? 那现在都玩什么呀

厂家停产但配件不少。

网友A:
你飞机上面的 机架还有锁尾舵机的安装架都是那里买的呀,我现在就把底座换成碳纤的了。

网友:
这缩小版的450,改造部件套用性很多,大家集思广益就会出现一架又好飞又耐飞的小直升机。能脱控,不容易坏,操作性能变化高的随便飞小机。和GY280接受机是个很好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机上面的 机架还有锁尾舵机的安装架都是那里买的呀,我现在就把底座换成碳纤的了。

我是看着好看才买的,你已经换成碳纤维底座就非常板直非常好了!除非你为耐炸要用金属齿轮舵机。尾舵机座你搜v120d02s升级件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