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多轴飞控控制双桨共轴直升机的问题

楼主(2016-08-24):
我有一架450级的无刷双桨共轴直升机,原机的五合一控制器坏了,配不上了,哪位大神能告诉我什么飞控可以用在这种飞机上?双无刷
电机
双
舵机
的双桨共轴直升机,谢谢啦。

网友A:
我倒是有一个天地飞的五合一,不过是有刷的

网友B:
去闲鱼上搜搜看看有没有尸体机,搜到了拆来用,而且外加一堆机体配件很实惠。

网友C:
450级 双无刷?这是什么机子

网友D:
上个图看看呗

网友E(2016-09-25):
kk飞控,刷公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