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life飞控装6轴鸡架,直接翻起不来!

楼主(2016-08-24):
天地飞9遥控

网友A:
沉金板面装反了,焊工太差了。估计电机转向也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沉金板面装反了,焊工太差了。估计电机转向也不一致。

转向没问题

网友:
桨可能装反了

网友:
焊工就是差

网友B:
主控要装在重心上,箭头要对准机头,不能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要装在重心上,箭头要对准机头,不能歪

了解了解

网友C:
拆了重来,焊工太差,布线太乱,确定m123456,电机,确定电机转向,确定桨,电调统一一起做行程,校准imu。建议升级v2固件,稳的不是一点两点,姿态模式起飞,稳得一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重来,焊工太差,布线太乱,确定m123456,电机,确定电机转向,确定桨,电调统一一起做行程,校准imu。 ...

多谢!

网友:
作为一个10年焊接经验的老手!我看了这些焊点心酸了

网友D:
惨不忍睹

网友:
鼓励楼主一下,我当初焊点也是目不忍睹。但是板子应该反过来才是!

网友E:
楼主根据几位大师的建议,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问题和楼主的差不多,也是大疆M-LITE飞控,四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根据几位大师的建议,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问题和楼主的差不多,也是大疆M-LITE飞控,四旋翼。

没解决

网友:
我的已经解决了,调整了机身重心,飞之前,把电调、电机转向、上调参软件把参数再检查一下,遥控器和IMU校准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每个焊点用703/704密封绝缘,不然时间一长 一旦漏电 有的你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