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电池电路板问题

楼主(2016-08-24):
之前精灵3炸鸡了  我把电池电路板焊接下来了  现在接上去  1个红灯和4个绿灯都是亮的(和正常开启电池之后一样)但是我测量电池输出端口是没有电压的  我用另外一块普通的电池给飞机主板供电  app提示电池通讯异常  之后我把原装电池的通讯接口接上(只接原装电池的通讯接口  供电仍然用另外一块电池)  就不提示电池通讯异常的  我看到闲鱼上有人说把电池电路板拆下来之后  板子会锁死(断电锁死)  大家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那个板子不能断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板子不能断电啊。。

断电就自锁了?

网友B:
没有解决办法,断电就锁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解决办法,断电就锁死。

又是奸商的伎俩。换电池过程中拿可调电源维持电压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电就自锁了?

是啊,断电了板子就死了,这是为了防止有人自己换电芯,出事了要dji背锅

网友:
断电不会锁死, 但是断电有顺序, 否则才会锁死。
专业维修精灵3电池, 炸机,落水,胀气等电池均可维修。
电池可解锁,可免费检测。 详询QQ: 2124119565.

网友(2016-11-16):
引用 网友C:
又是奸商的伎俩。换电池过程中拿可调电源维持电压即可

如何维持?

网友(2016-12-26):
电池断电就锁死,真是奸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