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型动力问题

楼主(2016-08-24):
70X13cm渔船配备双向320A电调一拖一的,380马达,三通道手Q遥控器,两块6V1.3ah电瓶并联,一个抽水泵要怎样连接呢,只要能抽水,电调关掉就停止,不要参与其它的,出来直接接电瓶,还有没有其它方法,请老师们指导!

网友A:
抽水泵并联到主电机上不就行了?
如果有倒车,那就需要另接一个电调接水泵,信号线并联到主电调上。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550或者775电机呢····380电机对于70CM的船真的很弱·······我有条船80CM····480A双向电调一拖二双550·····又用另外一个失去倒挡功能的480A电调带水泵··单独接一个3S1400的电池····枪控有一个比例通道(旋钮)···水泵电调剪掉红线接这个通道··可以通过比例通道来调节水泵功率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水泵并联到主电机上不就行了?
如果有倒车,那就需要另接一个电调接水泵,信号线并联到主电调上。

谢谢!不过要怎样并联在遥控器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550或者775电机呢····380电机对于70CM的船真的很弱·······我有条船80CM·· ...

小渔船,速度不要求快,只要能跑就可以了!

网友C(2016-09-29):
抽水泵串个几块钱的温度开关,开关固定在电机上,电机温度高 了就自动通电,就可以实现自动控制。

网友(2016-11-17):
引用 网友C:
抽水泵串个几块钱的温度开关,开关固定在电机上,电机温度高 了就自动通电,就可以实现自动控制。

好主意,学习了

网友:
380电机动力小了,应该使用12伏风冷555电机转速6000左右,4.8厘米直径船桨用不着水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抽水泵串个几块钱的温度开关,开关固定在电机上,电机温度高 了就自动通电,就可以实现自动控制。

这个法子好

网友:
1,弯个管,穿过船底对着桨,利用桨转就有水进去了。
2,电机主轴机串联泵。

网友(2016-12-23):
用6000转550自带风扇电机,配4.8厘米的三叶桨,不需要使用水冷,水泵会消耗电能降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