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s900的Z15-7A配件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6-08-24):
我的s900坠机了,脚架固定部件和云台度固定部件摔断了,请问配件在哪里可以买到?

云台与飞机连接处断裂

云台与飞机连接处断裂

脚架固定位置断裂

脚架固定位置断裂

网友A:
淘宝照着管子尺寸 买副厂的凑活吧 官方的好像也不贵

网友B:
脚架那个三通件只要直径合适都能用,就没不要纠结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架那个三通件只要直径合适都能用,就没不要纠结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架那个三通件只要直径合适都能用,就没不要纠结原厂的

了解,关键是云台四个角的固定连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照着管子尺寸 买副厂的凑活吧 官方的好像也不贵

OK,关键是云台损坏的那一块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关键是云台四个角的固定连板。

这个我倒是有四个,你要的话可以出给你,不过下面连接减震球那个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倒是有四个,你要的话可以出给你,不过下面连接减震球那个就没有了

谢谢,这个倒是还没有坏,有需要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