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支持新的电调用上ONEshot42

楼主(2016-08-24):
新刷的BF2。9版地面站里面,设置一栏就新增了新型电调的支持功能,有原来oneshot125,还有oneshot42,Multishot等最新的固件支持。
我自己新装的飞盈的猛禽20A电调自称是支持Oneshot125 Oneshot42 Multishot,但我在地面站里选用Oneshot42这一项就用不了。飞控解琐后,推油门电机不转。这是怎么回事?后面问了电调厂家回复说电
调支持oneshot42,但飞控运算速度跟不上,所以不能解琐电机。这种说法显然是悠忽用户吧,地面站早
为F3飞控支持 Oneshot42 Multishot打下了基础,怎么又有速度跟不上不能使用之理呢。还请懂得的大神
指教一下,如何才能让支持新技术的电调能用上Oneshot42 Multishot这些功能。

还有应用了oneshot42或multishot新技术后,机子飞行的感觉跟原来只有oneshot125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呢?

网友A:
你好:
  如果你要開oneshot42或multishot.你的電調晶片需要有支援.如果沒有你就無法使用.目前我使用的是multishot(連拍).油門非常敏銳.但是馬達會熱1.3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如果你要開oneshot42或multishot.你的電調晶片需要有支援.如果沒有你就無法使用.目前我使用的是mu ...

很多原本不支持的电调不是刷了MULTISHOT的固件后,又可以使用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原本不支持的电调不是刷了MULTISHOT的固件后,又可以使用了吗?

那要看你的晶片是F396或BEE的.並不是每個電調都可以上多看網站資料.充實自己才不被騙.

网友:
电调得刷multishot固件,在飞控里选multishot后就行了。飞控选的电调模式必须同电调固件一致,否则无法使用

网友:
随便能用,厂家还出这么多新硬件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