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又小又靠谱的OSD

楼主(2016-08-24):
RT,给大力的XR220正X机架用,求推荐~~~~~~~~~·

网友:
啥飞控啊

网友A:
这么小的空间只能安一个集成MINIOSD的分电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空间只能安一个集成MINIOSD的分电板就行了。

有好货推荐吗?朋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好货推荐吗?朋友~~~~~~~

如果你没入飞控的话那就可以用BRF3飞控+分电套装,连电流和电量也能显示了,比较方便;要是已有飞控的话那就入一个分电集成OSD的,在淘宝里收分电板集成OSD就能找到,但有可能飞行时有些横纹。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入METAK分电板集成OSD的,但不与飞控连接,且有些长度,不清楚大小是否适合。前两者可调参,后者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入飞控的话那就可以用BRF3飞控+分电套装,连电流和电量也能显示了,比较方便;要是已有飞控的话 ...

谢谢~~~~~~~~~

网友B:
别整OSD了  买个新款FOXEER摄像头  直接带电压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整OSD了  买个新款FOXEER摄像头  直接带电压显示

能给个链接吗?只要有电压显示,我也就不纠结OS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链接吗?只要有电压显示,我也就不纠结OSD了。

我这带OSD的分电板 带电压显示的摄像头都有 OSD显示遥控信号 电压 电流 时间还是不错的。带电压显示的摄像头不是一直显示电压 而是一闪一闪的 看着不方便。链接就不给了 最新款FOXEER 自己X宝上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