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小营30A电调在APM飞控上的兼容性测试

楼主(2016-08-24):
之前有坛友反应,小营30A电调在APM飞控上无法使用。为此在下进行了apm搭载小营电调兼容性测试。
硬件:
       1.小营XE310动力套装:
           30A电调×4、9450浆叶×4 、9450 浆叶×4

       2.APM2.6飞控×1

       3.R9DS接收机及遥控器×1

      4.NEO-6Q GPS模块×1

       5.大疆PMU模块×1

软件:APM调参软件Mission Planner 1.2.95

     通过Mission Planner更新APM飞控的固件,固件更新后完成三个校准,分别为罗盘校准、加速度计校准、遥控器校准;
     再选择飞行模式,这里我用了三种飞行模式,分别为稳定模式stabilize、定高模式ALT_HOLD、悬停模式Loiter;
     以上就完成APM的软件基本设置。

Next装机,装机正反面  ↓     ps:为了拍照效果把gps支撑杆去掉了- -

接下来上电调试,看视频  ↓

电机通道测试正常,完成装机准备试飞,装机完成效果图↓

试飞;
第一、二个视频是测试搭载小营30A电调的APM飞控稳定性,
第三个视频开启瞎××飞模式,坛友请勿模仿!
No.1:

No.2:

No.3:

        经过一下午的试飞,小营30A电调兼容APM飞控,操作起来比我之前用的天行者好得多,不知道之前的坛友哪里出了问题,可能是APM没调好。
        还有小营动力套装还是很耐操的,试飞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炸鸡了两次,坏了一块APM飞控和一块GPS。小营的电调、电机和桨都没出问题,这个还是很实在的。

测试完成!
发个帖子真他么不容易!
测试有什么不足、建议、问题尽管提!
有没有吐血的表情给我一个!

楼主:
测试中遇到的问题:
1.APM2.6无法通过系统自检,启动不了。表现为A灯一直闪烁无法进入常亮模式。
解决方案:检查GPS、罗盘及各模块接线是否接好,重新校准罗盘、加速度计和遥控器行程。
2. 校正了 4 个电调,加速和罗盘都校准了,可以解锁,但是推油门舵机和电机输出读数不变,但是打 1,2,4,通道,电机输出读数都有相应的变化。
解决方案:重新刷下固件。
3. 电机转速不一样快,一开油门就往边上倒。
解决方案:重新校准加速度计,校准后将飞机水平放置,在Mission Planner上观察是否正确校准,如果有偏差继续校准,直到完全水平为止。

网友:
XYTech的动力套装性价比还不错,2312电机、9450电调及30A BLDC,值得;

网友A:
准备自己做个开源的四轴,之前听说过好盈的电调比较适合新手,,周围有人给我推荐过xyt的,,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样,,看着你发的感觉还不错,大疆的有点贵,所以比较纠结,,能不能加个QQ(2932706029),想请教你一些心得,互相学习

楼主:
我不知道你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评价一个人用心做的东西,不喜欢可以,请不要伤害

楼主:
好,你说一堆托可以,批评我接受,请说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自己做个开源的四轴,之前听说过好盈的电调比较适合新手,,周围有人给我推荐过xyt的,,但是具体不知 ...

OK,已经加了

网友B:
在哪买的,我怎么搜不到

网友C:
只要东西好,做做广告应该的。不过能有多好吗?电机做过动平衡么?桨做过动平衡么?要么就能像TMS那样高价的动平衡桨,好的让人没话说当然贵的也是离谱的很。要么就是很大众化的东西也没啥特点也不用啥宣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买的,我怎么搜不到

规模太小 搜不到正常,我朋友在店里做技术支持,它叫我试试这个套装,不然我也不会知道有这个东西。百度 XYT小营科技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东西好,做做广告应该的。不过能有多好吗?电机做过动平衡么?桨做过动平衡么?要么就能像TMS那样高价 ...

TMS动平衡桨的确好,你也说了 贵。产品分两种一个是走向极致的,面向工业应用领域;第二个同级别产品打价格战,只是面向普通玩家。它们的对象不一样,也没有可比性。你不能要求别人刚入门就用最贵最顶尖的东西,也这个没必要

网友:
之前也有很多玩家反映无法兼容,现在证实了是完全可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