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F450 硬挂卡片机,你们感受下,机架震动的厉害

楼主(2016-08-24):
MWC F450 硬挂卡片机,你们感受下,画面不忍直视  简直抖成狗啊  直观的感受F450 机器本身升空后,有多抖。。。。

手机拍的

  这是机载卡片机拍的,简直抖成狗 ,从这个角度看,,机架震动的厉害,是不是所谓的机架共振,震动的这个频率正常嘛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摇控器,稍微动一点,稍微有个风吹草动,升降和副翼的数值就有轻微变化,然后造成四轴也有变化,所以是不是应该调一下曲线????
那两个通道在GUI里,我不动摇控器,都在1499-1502上下乱动。。。。。

网友:
身材和我有一拼

网友A:
别的不说。电机换了吧!xxd没平衡可言。机架换了吧!这个软。桨换了吧!这个桨也不平衡。最主要的还是桨和电机。这个配置我也挂过手机飞。后来换了飞越6轴挂手机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电机换了吧!xxd没平衡可言。机架换了吧!这个软。桨换了吧!这个桨也不平衡。最主要的还是桨和 ...

晕,那看来不是飞控的问题,是要升级电机和桨叶了,我的电机才20块钱,桨叶用的3元一对的。。。。。。机架是硬塑料的,都不是那种沉金版的,也就是说,能飞这么稳,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