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浆螺旋桨固定翼飞机是怎么克服反扭力?

楼主(2016-08-25):
1、面对飞机,机身就会产生一个顺时针旋转的力,机身往左旋转,势必造成飞机左倾,左边的鸡翼会因为反扭力下沉,右翼升高。特别是加速度大的时候,比如急加速时,这个反扭力就更大,所以是做推力线的右拉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吗?2、下拉,是为了抵消机翼的升力使得飞机抬头,免得自动增加仰角 ?3、除了拉力线的调整就是根据翼展来搭配合适的桨的直径,直径越大反扭越强,是否翼展大小配适当大小桨?

网友:
以上的问题你都自己解答了!!学习了!

网友:
哎 好聪明的蛤蟆

网友:
调整 电机安装角来克服反扭

网友:
我也不懂,同问?

网友:
既然是面对飞机,就要始终按面对飞机描述。
虽然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描述混乱。
我帮你改了。

“1、与飞机同向,机身就会产生一个逆时针旋转的力,机身往左旋转,势必造成飞机左倾,左边的鸡翼会因为反扭力下沉,右翼升高。特别是加速度大的时候,比如急加速时,这个反扭力就更大,所以是做推力线的右拉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吗?2、下拉,是为了抵消机翼的升力使得飞机抬头,免得自动增加仰角 ?3、除了拉力线的调整就是根据翼展来搭配合适的桨的直径,直径越大反扭越强,是否翼展大小配适当大小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