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_S时代到来——ZTW极光系列35A电调赏析 BY牙齿

楼主(2016-08-25):
                                                                                  什么是BLHeli_S?为什么它更好?
       BLHeli已经发布了面向于ESC的(电子调速器)新硬件的新代码。 它采用了14.5 BLHeli基础固件版本并改进它。S代表着一些特别的东西。 它是专门为新的ESC而设计的。
    特性:
  • BLHeli_S提供了油门响应比以前顺畅BLHeli,得益于硬件PWM。 两个MCU的支持,这对BLHeli_S,即BusyBee1频率24MHz和BusyBee2在48MHz的。
  • 这将有姣好的同步持有型物业为基础BLHeli。
  • BLHeli_S不仅衰减的光。
  • 它有电动机的PWM即同步到MCU主时钟,因为它是由硬件产生的。 这使得电机运行更默默。
  • 这是一个非常小油门步骤。 分辨率的硬件配置(MCU的时钟速度和驱动型)之间变化,且为标称512步和2048步之间。
  • 支持非常高的电机转速:BB1 MCU可支持多达350K ERPM,而目前BB2设置为500K ERPM。
  • 支持正1-2MS输入信号,以及Oneshot125,Oneshot42和Multishot 。 自动检测时,ESC看到的输入信号。
以上文字为自动翻译  大家将就看。想深入了解的请墙看这里 :http://blog.dronetrest.com/what-is-blheli_s-and-why-is-it-better/
我的总结:BLHeli_S拥有更强的电机及信号兼容性,最明显的改善在于让你的电机更加的顺畅、安静、高效!

   下选用ZTW(中特威)极光系列 BLHeli_S 35A电调进行初步赏析。为什么用这款电调?(我想玩模型大家应该都知道ZTW,毕竟其是一家专注模型电调多年的厂家,一直是拥有较好的稳定性和性价比。当年XXD线型不佳,好盈价格太贵,我大部分的选择都是ZTW
硬件参数:

--------------------------------------分割线-----------------------------------------
一、开包

典型的欧美风格包装。。。
包装大气 但有点浪费。。

厂家很贴心的将热缩膜和标识贴纸单独拿出供玩家自行安装。(否则买来你也要拆)

选用东芝MOS管 最大耐流45A/10s,反正我看着粗壮得管子心里感觉踏实。信号线有加定位胶 态度啊!

硕大的MOS管 和我的20A电调对比 电调整体尺寸依旧苗条(这可是35A电调!!

控制电路与功率电路其实是分离的两块电路板(暂时未在其他电调产品中发现),类似我们用的图传电路结构,理论上能有效避免干扰提高稳定性 实际我无法判定 但态度很重要 在此我反复强调态度。实属可贵!

二、总结:
    随着穿越机的火爆 市场上涌现出了很多新品牌电调 这些使用BLHeli系列程序的电调硬件部分并不复杂 说白了软件是别人的硬件谁都能做,但关键在于厂家的对待硬件的态度。 难能可贵的是在ZTW这次新发布的BLHeli-s系列电调中我看到了厂家的用心和细心,我想这就是大厂该有的风范吧。同时BLHeli-s电调确实在电机的平顺性及静音方面较BLHeli有着巨大的改善,甚至周边模友一套平时手头不太中意的电机换上BLHeli-s后发现电机明显安静、顺滑很多。对于新手或者新装机来说建议直接选择BLHeli-s电调,买新不买旧。况且这种有实质性进步的技术远比那些花俏的噱头功能来得实在。

三、对厂家建议:
             1、最好配上原厂保护壳 ,毕竟很多电调都是被桨打坏的。。。。
                  2、我每次都强调电机焊盘最好尽可能加大 ,毕竟不是每个人焊接水平都很好,最好做成类似KISS ESC那样的焊盘。
                  3、价格能合理点
                  4、待测

因最近喜当爹 有点忙不过来 上机及试飞部分稍后再更新 文中如有不妥之处还望指正。。。谢谢
未完待续。。。。。。。。。。。。。。。。

网友A:
飞行技术才是王道

楼主:
同意 设备固然也很重要

网友:
你也买了这个电调?最新款的,我的已经装机了,给朋友去帮我调机了,今天应该能回来。晚点发点照你看看。
朋友说电调非常给力,电机一般。我的电机也是ZTW的。蜘蛛PRO电机。
等等中。

网友B:
飞行技术固然重要,但设备也很重要。  一流高手用QQ飞控  8位机simonk的电调 2~3S的电机。 跟二流高手用F3飞控,BLS电调的.3~6S的电机比。  技术再流弊也得输。
技术固然重要, 设备也能形成等级差距。磨刀不误砍柴工。现在很多老飞手都建议新手直接用F3飞控。 直接用BL电调或者BLS电调。 没人还推荐simonk电调。CC3D飞控了。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风范

网友:
电调看起来不错哦,35A.这尺寸相当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行技术固然重要,但设备也很重要。  一流高手用QQ飞控  8位机simonk的电调 2~3S的电机。 跟二流高手用F ...

或许吧,不过要知道CC3D调好了可是一点也不比F3差!还有就是以前用SimonK现在用BL电调感觉区别不大,BL多个了刹车而已至于BL_S个人认为当响应时间远小于人神经反应时间再缩短响应时间就没有必要了。只有电池、电机才会明显影响成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许吧,不过要知道CC3D调好了可是一点也不比F3差!还有就是以前用SimonK现在用BL电调感觉区别不大,BL多 ...

你去调CC3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许吧,不过要知道CC3D调好了可是一点也不比F3差!还有就是以前用SimonK现在用BL电调感觉区别不大,BL多 ...

朋友估计是玩固定翼的。对穿越机不太了解。

有刹车和没刹车,反应快和反应慢,差距是非常大的。你去装两架飞机对比下就知道了。

有刹车的飞机,机身灵活度比没刹车的要快一两倍以上。
硬件上面反应速度的从几百HZ提升到200K以上HZ。从人的反应速度来看是没意义的。几百HZ完全够了。但从飞控对机身姿态的控制来说,就是稳定性跨级别的提升。250刚兴起的时候,开自稳,一阵清风都能吹起波浪。 现在同样的250穿越机抗风性能有了巨大的提升,这主要就是得益于反应速度的提升。

同样一个180度转弯动作。 反应慢没刹车的,要1~2秒才能掉过头来。  刹车好,反应快的,0.5秒甚至更短时间就能完成动作。

网友D:
是不是blheli-s的硬件比較新,現時韌件相對比較不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blheli-s的硬件比較新,現時韌件相對比較不穩定?

稳定性还不知道 目前用着挺爽反正

网友:
期待视频,有机会也想试试。

网友E:
我也装了一套极光,配F3飞控,飞起来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装了一套极光,配F3飞控,飞起来很爽。。。

建议升16.3

网友F:
想请教一个问题,BLheli-s是指的电调内部的固件升级了还是值的对应的调参软件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请教一个问题,BLheli-s是指的电调内部的固件升级了还是值的对应的调参软件变了?

这是一个全新的电调 从硬件到软件都革新了

网友(2017-03-08):
求教,连上电脑显示如下,要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