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za700炸了(多图)听说配件只剩一年了?

楼主(2016-08-25):
是真的吗?是不是这机器现在不值钱了?真的很喜欢forza700的设计。相较于X7,接收机陀螺仪电调有明显的地方放置,舵机臂螺丝冲外,机身轻,电池安装方便,大桨夹拉杆臂用2颗螺丝固定,非常好。X7就1颗,总松。外包壳很漂亮。当时花了5800多买的。

炸机原因:接收电没捆住,甩出来了。
损失JR710大桨一副,2个拉杆。大约800元。

楼主:
因为直升机中毒太深,入了好多直机,这是安装好的6架700级飞机。还有1台550L。还有没装的大兔子和泰世R5。泰世R5全新未安装,当时入的时候4999元,冲动买的,对竞速兴趣不大。有没有想要的朋友,4500转让。QQ:22338917。谢谢!还有2个vbar,一个凤凰160A电调,1堆破泰世舵机。等有空在二手区发个贴。

网友:
!放心 ,配件跟飞机还是有的

网友:
我们都很想飞,但是口袋不争气!!

网友:
飞机骚的没话说了;
直机最大只飞到380;
大机是不是更好玩呢?
一直认为380就是终点了,但到头来发现却不是,看到大机有点冲动,无奈囊中羞涩啊。
现在固定翼也不好找场地玩了,也就直机能爽一下。
哎,回头我要飞飞mini小机,然后再飞飞380,应该就觉得“大”了。

网友:
可惜了,楼主不要太难过

网友:
建议加个 电调托盘。这样接受电池可以前置。不容易甩出。

网友:
慰问一下。我的雷虎也是,一体化尾波不必担心螺丝松。只要这飞机不停产,配件应该问题不大。
我没有用独立接收电,用的是电调BEC。等过段时间再装个天蝎星后备电源就高枕无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直升机中毒太深,入了好多直机,这是安装好的6架700级飞机。还有1台550L。还有没装的大兔子和泰世R5。 ...

搞这么多700,楼主也算是骨灰级发烧友了,一定注意安全呀~

就楼主手中的飞机,哪款感觉品质好、配件也好买呢?

网友:
好多的机机好多的米啊

网友:
土豪加个微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这么多700,楼主也算是骨灰级发烧友了,一定注意安全呀~

就楼主手中的飞机,哪款感觉品质好 ...

当然是泰世X7。因为总代理和我一个城市。

网友:
一定要支持谢谢楼

网友B:
炸的运气不错哟,损失很小。
JR保证3年的配件供应,应该问题不大。
手里目前3台JR的700机器, 仙女飞3C应该可以飞很多很多年, 另外两台Forza 700 再加上囤一部分易损件飞3D也应该够飞好几年了。
飞过的机器不多,技术也稀烂,不过个人感觉目前来说飞3D最跟手的是Forza 700,等过段时间不忙了把TDR装好以后来个对比。

网友:
直升机好多呀,

网友C:
放心,配件和飞机将继续生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是泰世X7。因为总代理和我一个城市。

好吧~

本来也很喜欢X7,结果最后买了E7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的运气不错哟,损失很小。
JR保证3年的配件供应,应该问题不大。
手里目前3台JR的700机器, 仙女飞3C应 ...

运气确实不错。期待tdr首飞!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心,配件和飞机将继续生产。

谢谢,可以放心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本来也很喜欢X7,结果最后买了E700。

E700不明智吧?

网友A:
噢?此话怎讲?
小弟小白,也是第一次买700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此话怎讲?
小弟小白,也是第一次买700级。

没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保有量少。配件不方便。飞机还是不错,飞过一段时间E700(朋友的),没敢使劲折腾。感觉拉杆真单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保有量少。配件不方便。飞机还是不错,飞过一段时间E700(朋友的),没敢使劲折腾。 ...

噢噢!懂了懂了。看来我的担心和楼主一样。
几年前我飞的是雷虎的油直R50、R90,结果后来参军去了,等去年退伍回来继续搞起的时候发现全变了,几乎很少有人飞油了,于是就改手买了电,以前的经验,所以买新700还是打算买雷虎,先是看上E720结果听说停产了,最后才买的E700。楼主说的情况我也是买下飞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唉~
雷虎品质倒确实不错,不知道除了雷虎以外还有哪些靠普的选择。挑大机我比较喜欢先看其品质,毕竟大直升机危险系数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噢噢!懂了懂了。看来我的担心和楼主一样。
几年前我飞的是雷虎的油直R50、R90,结果后来参军去 ...

那就JR了。飞过不换机。请不要考虑炸鸡成本。直说好飞和故障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JR了。飞过不换机。请不要考虑炸鸡成本。直说好飞和故障率。

嗯嗯!好的!下次升级绝对搞JR。Forza700见过本地模友飞,这机器确实很精致。

楼主:
有没有收新R5的?4500价格可谈。

网友:
5800还没买到jr700吗?还带大桨,求指导

网友:
楼主要买的话带上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