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刷写后的驱动安装不了怎么办?请教指点一二

楼主(2016-08-25):
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刷写了2560和32U2这两个芯片,但到了安装32U2的驱动时死活安装不了,小弟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向坛里的大神请教请教,在此谢过啦

楼主:
小弟用过各种装驱动的软件可到头来直接检测不出来这个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在线等啊

楼主:
无人解答了么

网友B:
不行电脑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电脑重装系统

我有两个APM2.8的,那个好的都可以连这个是我以前烧坏的我把它修好了重新刷的程序现在就差这个驱动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电脑重装系统

我也换换过XP系统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