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

楼主(2016-08-25):
遥控器是用8节5号充电电池,因有时玩模拟器接触不良,震动断电,造成重新启动,飞飞机的时候未发现,怕万一,决定換锂电
在淘宝上买了两根线,
JST插头线  舵机延长线,把两根线焊好

网友:
好办法!很多用干电池和镍电的遥控都是这样改的。

网友A:
楼主这个锂电能开机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锂电能开机多久

充完电12。3v 现在是10.6 已经是5个小时了 飞了有1个多小时 剩下就是玩 模拟器

网友:
续航时间挺好的。。改个电池盒。。加大电池量,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