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市售各种天线,效果不尽人意!

楼主(2016-08-25):
最近闲来无事整FPV图传,ts835  600mw,测试淘宝各种天线来对比效果,因为发现很多天线销售都是门外汉,制作的东西根本不能叫天线,同时也想请教真实测试过的大神用的什么天线,品牌等。
首先,发射用无名品牌三叶草发射,测试谐振频点根本就不在5.8g范围,驻波3.8,效果一般,没烧发射已经不错了,经过多次对比,发射选用肥鲨四叶草,接收用肥鲨四叶草,效果不错,空中拉锯2公里,信号67左右,用的鹰眼旗舰双接收,另一根用奥姆威平板,信号30,奥姆威螺旋,信号32,不知名蘑菇头,10,肥鲨8db平板,信号40,综合还是都用肥鲨蘑菇头好,发射换成5dbi棍子,和上述情况一样,换双菱,仍然效果一样,想更远的距离,现在有什么方案?
请不要瞎忽悠,什么2w的发射拉锯5公里效果很好,如果2w都拉不了5公里,这天线就是废物。600mw在天线达到效果,应能10公里没问题,周末两边都用5dbi棍子试试。包括个别自制天线有反馈说效果好的也测试了,都没有肥鲨蘑菇头效果好,因为测试没有拍照,先说这么多,就我自己不方便拍,周末找人帮忙拉锯拍照给大家看效果愁,何时能搞到一个好天线呢,大家远航的话,淘宝买天线可要小心了,等待枫叶给大家整个好天线,等测试!一转眼,测试天线花费不少了,包括买个几个仪器,网分一直没舍得买,这次也没坚持住买了

网友A:
哈哈,枫叶天线不少模友在用了, x宝一搜枫叶天线就有
天线测试是一项严谨的学科,还有专门的一本书叫《天线测量手册》
老朋友有兴趣可以读一下
驻波只是天线中代表反射量的一个参数,只要在一定限额内,不必深究。
由于5.8g频率相对较高,对测试线和校准设备等都有较高要求。  驻波2以下对于小功率的发射,影响已经不大了,不要迷信很多商家的1.0驻波,爱好者应以实际效果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枫叶天线不少模友在用了, x宝一搜枫叶天线就有
天线测试是一项严谨的学科,还有专门的一本书叫 ...

这个知道,有专门的环境,和网络分析,那是仪器方面,最重要是要用于环境,实际环境测试,同一发射,同一位置,两个不同天线,产生不同效果

楼主:
枫叶平板,配合什么发射端天线?

楼主:
很多测试压根重点的都没提,测试等于发个帖子看看热闹

网友B:
600mw加上四菱天线飞过4公里    1w加上四菱飞过10公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枫叶平板,配合什么发射端天线?

就像老朋友开篇说的, 同比即可!
同样的发射天线和发射图传, 同样的接收模块,同样的使用环境,只是接收天线调换就行了
比如老朋友的好天线,肥鲨,发射就用它了,然后接收在肥鲨和各高低档天线间互换, 比较容易得到一个对比值。  测试过程中尽量排除人体走动影响,尽量保证测试环境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老朋友开篇说的, 同比即可!
同样的发射天线和发射图传, 同样的接收模块,同样的使用环境,只是接 ...

好嘞,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mw加上四菱天线飞过4公里    1w加上四菱飞过10公里

理论,和上次有个朋友说用棍子加平板,600mw8公里,我用蘑菇头,2公里测试,还有67左右信号强度,应该4公里没问题,周末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和上次有个朋友说用棍子加平板,600mw8公里,我用蘑菇头,2公里测试,还有67左右信号强度,应该4公 ...

电磁环境影响很大的,同样的收发设备, 两边都是蘑菇头,在海边测试600mw 7km信号还挺不错的
结果上天一飞,受遥控加功放的影响,几百米就雪花卡顿,不到一公里就挂了

网友C:
这玩意完全看运气啊,早前30一只的蘑菇用400mw能飞3km。最近用小飞手自带蘑菇接收只飞了一千多米

网友:
学习了,天线的水真深!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D:
看到商家写的驻波比=1的我就笑笑,直接pass

网友:
期待天线测试数据

网友E:
能测5.8G频率的网分贵得要死,又有多少厂家能为几十块的天线而去买一台几十万的网分呢?大部分还是HFSS上仿真一下就做出产品来了吧

网友:
你需要一根轻男双菱天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能测5.8G频率的网分贵得要死,又有多少厂家能为几十块的天线而去买一台几十万的网分呢?大部分还是HFSS上仿 ...

专门做天线的,网分还是有的,二手的5.8g仪表也就几万块吧,对厂家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测方向图的远场测量系统就不好说了,很多都没有的
对于做天线的,网络分析仪是必备测试仪表,而hfss只是可选工具,没它也能做天线
只是用了hfss能减少研发成本和研发周期,最后还是需要实际的测试来确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商家写的驻波比=1的我就笑笑,直接pass

看到x宝的吸盘天线35dBi,当场吓傻..............................

网友F:
主要是天线实在是不好测。学校能有个电波暗室就很不容易了,如果能有机会去测,还得有各种设备

网友:
跟环境关系比较大,我在港口附近飞1.2g上天直接花,5.8g也好不到哪去。去了次乡村里旅游,200mw的5.8都能飞到失控还不雪花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天线实在是不好测。学校能有个电波暗室就很不容易了,如果能有机会去测,还得有各种设备

哈哈哈,还有188dbi的小平板来自火星科技

网友:
民间和专业差别很大呀

网友:
楼主用途是什么?其实可以买厂家一整套的就方便了。距离和效果和发射、接收、环境、遥控器距离都有关系。除非你有专门测试仪器。天线又分为胶棒、蘑菇四叶草、平板天线。每种天线性能特质不一样。胶棒、蘑菇是全向天线,平板的是定向天线。你可以搜搜turbowing,他们家专门卖天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专门做天线的,网分还是有的,二手的5.8g仪表也就几万块吧,对厂家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测方向图的远场测量系 ...

很可惜兄弟,现在在卖天线的很多都是没这个专业设备,上面还标注了一些数据,我还是比较牢靠的,说我买的天线请帮我测试好了再发给我,结果他说,我们这里没测试设备,那我直接问:你们的这些数据哪里来的?他说:一个模友测试后提供的,我直接晕倒,吐血。他们做的就是形状一样,材料一样。其他的就不知道了。最后商家拿出杀手锏,很多模友都用了我们的天线,效果都说很好,如果不好你退回来吧。没办法,我就做一次白老鼠吧。当然最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天线效果好不好,因为我就这么一种天线,没的对比,反正2w的5.8g图传在天上,两头都是三叶草天线,环境是四周都是山,在一条山坳里面飞,1.5km开始有雪花,就返航了,因为我打算的是跟拍,只要在预定的距离内有清晰的图像就行了,没在其他好的环境中去测试极限距离。我知道从爱好者手中出来的产品不能说他质量不好,但是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质量参差不齐,运气好,做出来的下天线很标准,效果很好估计这样的天线只有5-10%左右,平平淡淡的50-75%左右,剩下的比例那就不行了,这就是普通爱好者,没专业设备测试的商家卖出来的产品。测试天线什么都不变,只要变一下天气,气温,就有不一样的距离。而且凭我们感官的观察,没接收信号的数值,也不是很标准。说真的,测试天线真的很难,也很费时间。同时也要辛苦楼主先帮我们这群爱好者做个冲锋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可惜兄弟,现在在卖天线的很多都是没这个专业设备,上面还标注了一些数据,我还是比较牢靠的,说我买的 ...

确实是这样,爱好者产品和专业天线厂家是有区别的虽然我是专业天线厂家,但是很多创意确来源于爱好者,并不能否认很多爱好者在推动行业技术的发展,因为爱好者的需求才是最贴近实际应用的
正常的做法是,吸取广大模友爱好者的经验和教训,再加上自己的专业知识互补,才能设计出比较好的产品
也非常反感一些挂羊头卖狗肉,拿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故弄玄虚的东西的东西来忽悠大众
什么驻波1.0了, 吸盘天线增益30几个dB等等,只是徒增笑柄,让人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拉锯了,最后结果,还是肥鲨蘑菇头效果最好,肥鲨8dbi平板竟然和蘑菇头一个效果,证明效果一般,最终垃圾天线放垃圾篼,奥姆威14dbi平板配合蘑菇头,boyuav 5dbi棒子天线与蘑菇头效果一样,所以说还是垃圾,奥姆威螺旋,同样5dbi棍子,肥鲨自己的8dbi平板,全部pass,很奇怪的结果!换天线没拍照

楼主:
这是测试过的天线

楼主:
小平板在显示器没拆下来

楼主:
今天外场活动

网友A:
有兴趣试试枫叶天线,不会让老朋友失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兴趣试试枫叶天线,不会让老朋友失望的

好啊,平板还是等新出来的?配合发射是肥鲨蘑菇头,右旋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啊,平板还是等新出来的?配合发射是肥鲨蘑菇头,右旋的可以吗

现在的小平板就可以了,新的太暴力,远航用

网友I:
我的ts835暂时最远18km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ts835暂时最远18km

什么配置?

楼主:
看看这增益!!真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看这增益!!真牛!

有2dB已经烧高香了, 5dB不知道从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dB已经烧高香了, 5dB不知道从哪来的........................................

卖家也敢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dB已经烧高香了, 5dB不知道从哪来的........................................

这种天线原理,压根就不可能有这么高增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今天拉锯了,最后结果,还是肥鲨蘑菇头效果最好,肥鲨8dbi平板竟然和蘑菇头一个效果,证明效果一般,最终 ...

期待楼主再测试一遍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什么配置?

朗宇2216 1400kv 3s5000ma电池  u22飞控 切糕915增程  ts835图传,天行者40A电调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什么配置?

图传天线用diy四菱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传天线用diy四菱天线

发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朗宇2216 1400kv 3s5000ma电池  u22飞控 切糕915增程  ts835图传,天行者40A电调

除了电机我的是1250kv的,其他都一样,对增程915的咋样?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期待楼主再测试一遍

会的,新的载机这两天就到货,扩大距离,试极限!找人专门拍照,

网友:
假设你600mw拉锯最远2km,同样工况换2w 还真拉不了5km! 近似讲,功率增加一倍,距离增加一半。    想挑战远距离可以用 13dbi 的 螺旋天线配AAT

网友K:
肥鲨假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肥鲨假的太多了

是啊,仅对正品测试,假的忽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仅对正品测试,假的忽略!

今天老朋友就能收到天线了,快递到你那边有些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肥鲨假的太多了

我知道一个假肥鲨,效果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老朋友就能收到天线了,快递到你那边有些慢

是啊,10个快递,才收到一个,特氟龙各种馈线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老朋友就能收到天线了,快递到你那边有些慢

收到了很漂亮!制作方法,设计和其他的有点不同,一看就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天线,今天外场飞行没带,估计要晚几天测试,因工作最近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了很漂亮!制作方法,设计和其他的有点不同,一看就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天线,今天外场飞行没带,估计要 ...

过奖了,老朋友用着顺手了,飞爽了再来给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