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9D Plus 遥控器电池报警电压设置为多少合适?

楼主(2016-08-25):
如图

上面写的是Ni-MH  2000mah 7.2V 的电池。好不好用呢?

不知道报警电压要设置为多大的。充满的时候大约7.6v左右吧。

我用了半年了。。没飞多少次,现在电压是6.9v,是不是该充电了?  我目前的报警电压是6.5v

----------------
问题解决

补充:

感谢模友lin0577的提醒:

这电池实际是6节ni-mh AA串联,单节标称1.2V,满电1.4V,放电终止电压是0.9V,6.5V以下掉电快的,所以7V以下就可以充了

可以这样理解:

那么充满是8.4v (6 x 1.4),报警电压是 7.2v (6 x 1.2),临界终止电压是 5.4v (6 * 0.9),在 6v - 7.2v 之间还能顽强地撑一会儿。

引用纸飞歼轰
截止电压是0.9V 1.1V下陡降 可以设6.5V

那么普遍情况下报警电压设置在 6.5v 应该比较妥当。

------------------更新

附赠一个NiMH电池放电曲线,跟电池放电C数还有关。

楼主:
P.S. 我比较喜欢一边飞,一边用遥控器听歌。发现这样比较耗电快。。本来真的半年没充电的。玩了一次(2个小时)就从7.2v 降到 6.9v了。。

你们 x9d plus电池一般能用多久?

网友A:
没实测过,每天1~2小时,一般一周充电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实测过,每天1~2小时,一般一周充电一次

电压到多少就去充电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到多少就去充电了呢?

不一定,如果要出去飞的话我会充满再去,在家里练吊机就等报警了再说。
基本上低于7v会充电,免得飞一半没电了。

网友B:
充满7.6V?不对啊,充满应该是8.4V,6.9V可以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满7.6V?不对啊,充满应该是8.4V,6.9V可以充了

哦。看到听说要前几次把电池点亮全部放掉。然后再充满。请问这种NiMH电池最终电压应该是多少为临界充电电压?

6.9v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电池条也才显示有30%电剩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看到听说要前几次把电池点亮全部放掉。然后再充满。请问这种NiMH电池最终电压应该是多少为临界充电电 ...

这电池实际是6节ni-mh AA串联,单节标称1.2V,满电1.4V,放电终止电压是0.9V,6.5V以下掉电快的,所以7V以下就可以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实际是6节ni-mh AA串联,单节标称1.2V,满电1.4V,放电终止电压是0.9V,6.5V以下掉电快的,所以7V ...

好的。感谢指点。那么充满是8.4v (6 x 1.4),报警电压是 7.2v (6 x 1.2),临界终止电压是 5.4v (6 * 0.9),在 6v - 7.2v 之间还能顽强地撑一会儿。这样理解我就明白了。

那么普遍情况下报警电压设置在7v应该比较妥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指点。那么充满是8.4v (6 x 1.4),报警电压是 7.2v (6 x 1.2),临界终止电压是 5.4v (6 * 0.9 ...

报警设6.5v是可以的,但是飞行中如果报警了要赶紧降落,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掉电很快,然后控会自动关机(记不清具体了),你可以一直开控实验下

网友C:
截止电压是0.9V 1.1V下陡降 可以设6.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