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taba T8FG能用3S的锂聚合物电池吗?

楼主(2016-08-25):
原装的是锂铁电池  futabaHT6F1800B  电压7.2v,1800MA 太不耐用了,用一会就bb报警了。

想问下各位,futaba T8FG可以使用3s控电吗,手里有3个控电闲置。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你不放心就找个电流转换器,可以恒定输出7.2v的就好了 把线引进去,这样比较保险。

可以自己换NiMH电池,电池容量大,时间久。一次充满,够用一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你不放心就找个电流转换器,可以恒定输出7.2v的就好了 把线引进去,这样比较保险。

可以自 ...

感谢。
锂电池充电快,真的不清楚T8FG里面有没有DC-DC变换电路,3S电池能不能转换成7.2V。

网友A:
我的控是用NiMH电池的,7.2v 2000mah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B:
最好别。可以把手头的3S改成2S用。

网友C:
LZ可以自组18650的电池,两并两串,做成2S,容量可达5000MA以上。我就这样改的,充一次电,飞一星期。

网友D:
我的14SG用2S,3S听说会烧控的,我不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控是用NiMH电池的,7.2v 2000mah你可以参考下

好的,谢谢你,我刚试试用18650改控电

楼主:
非常感谢,估计T8FG内部没有降压电路,用3S可能会烧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别。可以把手头的3S改成2S用。

嗯,我手头有个锂电池很奇怪,测电压是11.4V,用平衡充识别也是3S,但是用BB响就读取不了第三块电池电压,BB响就识别成2S,已确认非连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14SG用2S,3S听说会烧控的,我不敢试。

话说我也不敢试试,毕竟2000多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以自组18650的电池,两并两串,做成2S,容量可达5000MA以上。我就这样改的,充一次电,飞一星期。

好的,手头有很多18650,不过容量都没那么大了,早期标称2500mah,现在估计1000可能都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手头有个锂电池很奇怪,测电压是11.4V,用平衡充识别也是3S,但是用BB响就读取不了第三块电池电压 ...

单独测试下每片的充放电能力。不过建议不要用这种电池作控电,毕竟控非常非常重要,一旦飞行过程中控掉电那就惨了。控电和接收电都要用可靠的电池。楼主这块问题电池拿去点手电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测试下每片的充放电能力。不过建议不要用这种电池作控电,毕竟控非常非常重要,一旦飞行过程中控掉电 ...

您说的对,我现在有2个450都没有设置RTL,万一遥控器掉电了,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主要是自己懒,懒得去弄,这个电池真的很奇怪。

是买遥控器送的控电,看来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我现在有2个450都没有设置RTL,万一遥控器掉电了,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主要是自己懒,懒得去弄 ...

嗯嗯。楼主看下这块问题电池的充电平衡头是几个插孔。如果是3个孔那就是2S电池,4个孔是3S电池。
楼主说的这个功能是失控保户卜?很简单的其实,我只设置了一项就是油门,接收机丢信号以后关断油门,到时候飞机宁可炸了也不能飞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我也不敢试试,毕竟2000多的东西。

是不敢试,也没必要试。找块2S的电池又不是难事,何必冒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