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爆改

楼主(2016-08-25):
刷了最新开源固件

网友:
我以为是改硬件扩功率3倍以上的爆改【再见

网友A:
这是新款外壳么?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新款外壳么?挺漂亮的。

这是古董版B6

网友A:
老款不是蓝色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款不是蓝色的么?

我这是还要老的

网友:
貌似左右轮双发独立驱动的小车我只见过我们实验室的机器人智能小车,给大三学生学程序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新款外壳么?挺漂亮的。

N多年前的 早期版本了

网友C:
开源,然后有啥好处没?详细介绍一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源,然后有啥好处没?详细介绍一下啊

1、便宜,现在市场上B6基本上100以下;
2、功能更多,支持截止电压调整和测量内阻、线损、电量等功能;
3、精度更高,可以自行校准;
4、功率更大,如果你换了大MOS管并加强散热就可以刷大功率固件达到120W甚至150W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便宜,现在市场上B6基本上100以下;
2、功能更多,支持截止电压调整和测量内阻、线损、电量等功能;
...

心动,我的也是b6,能不能抽空写个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N多年前的 早期版本了

噢噢~B6,挺经典的一种充电器!飞油机、小电机绝对够用了!

网友:
请教楼主,我的是蓝色外壳的B6  可以刷开源么?

网友:
求教楼主,我的b6显示充电连接错误。电源换了,还是不行,偶尔能充一个电池,然后又报连接错误。板子拆开没感觉哪里烧了,有啥办法修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