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9D如何使用两个x8r接收机

楼主(2016-08-25):
如题,有两颗x8r接收机,如何实现控制16个通道啊。英文看不懂啊,听说是把两个接收机分成1.2号,怎么设置,不会,求教……

网友A:
不是一个接收混控么  我读书少  别骗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接收混控么  我读书少  别骗我

好吧,我被骗了。

网友B:
一个接收就可以16通了,SBUS输出!或者买任工的sbus转pwm转换器直接16个标准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接收就可以16通了,SBUS输出!或者买任工的sbus转pwm转换器直接16个标准通道

嗯嗯,谢谢。

网友C:
都有两个接收了,何必花冤枉钱。第一个对码成带回传1-8通,第二个使用跳线帽对频成不带回传的9-16通(具体怎样说明书有一个表格,不会e文也行,实在不行我再给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有两个接收了,何必花冤枉钱。第一个对码成带回传1-8通,第二个使用跳线帽对频成不带回传的9-16通(具体 ...

嗯嗯,谢谢您。我正在研究。

网友D:
x8r用sbus可以直接出16通道, 如果接两个接收机, 可以组成32通道的. 但要两个高频头. 如果遥控上有外置的高频头, 比如xjt之类的. 在设置里可以选择外置高频头的通道映射关系. 想怎么选择就看你自己了.
只有一个高频头应该不支持同时配对两个接收机吧? D16模式倒是能给接收机选通道, 但应该不能同时选两个接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x8r用sbus可以直接出16通道, 如果接两个接收机, 可以组成32通道的. 但要两个高频头. 如果遥控上有外置的高 ...

感谢您的指导,谢谢,不过现在是想一个接收机使用16个通道,1-8sbus     9-16pwm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导,谢谢,不过现在是想一个接收机使用16个通道,1-8sbus     9-16pwm模式。

你说的这种方案应该是可以的, 选D16模式, 然后接收器设置成sbus输出1-8, 9-16的走pwm接口.

网友:
说明书写的很详细
我也是用Mode4 单个x8r+ telemetry sbus给pixhawk ch9-ch16 给云台和视频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