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KYON 与我的刀光剑影

楼主(2016-08-25):
       前几天一直在研究穿越机电调市场环境,发现市场上有很多穿越机电调是支持刷blheli固件的,比如好盈、飞盈佳乐等这些专注动力部分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支持blheli固件的。
就在昨天我刚入手的大疆电调(TAKYON Z420、TAKYON Z425),芯片都是定制的,很神秘啊!越是神秘的东西,我就越想弄清楚些。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呢?
我把它们都给剥了“衣服”,直接体验其“肌肤”,在电路板的表面有一层类似油漆的东西,上网查了下那是“三防”,具有良好的防潮、防盐雾、防霉功效。
它们的PCB焊点采用金手指(Gold Finger PCB)和侧边邮票孔焊点设计,器件排布较为工整,焊点饱满,整体做工还是挺精细的,
但TAKYON Z420外接的25v330uf的电解电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观性,没有TAKYON Z425那么体现的“婀娜”

然后我们来看下它们的硬件BOM,它们这两款驱动芯片都是DJI定制的,鬼才知道是什么呢,
对于MOS芯片都选用的是Alpha & Omega的AON6504与AON7418,后面我也给个表大家可以参考参考这两款芯片有什么不同。
对于尺寸和重量Z425简直是小巧啊,当然价格也高了好多。

       之前总觉得这么小的电调,只能用在穿越机上面吧,对于那种大的电机肯定是歇菜的。然而总会有个吃螃蟹的,什么不行就上什么,
       直接去找了3510电机、4114电机及1345桨叶、1552桨叶,将它们组起来,不说了,直接上图!
      后面嘛。。。。。就开始上电调驱动它们了,来看看它们到底能不能带动这些电机呢?
      之前我先搭建测试平台,DC电源一台,调速器一个,将DC电源电压调到4s电池电压16.8V。
     第一个:先使用2312A(800rpm/v)搭配9450桨叶(11g,直径与螺距为24*12.7cm)。
            这简直太轻松了,毫无压力,这两款电调不管是慢启动、快启动还是高占空比启动,都可以完成运行。

     第二个:使用3510电机(350rpm/v)与1345桨叶(19g,直径与螺距为34.5*11.4cm)。
           当我在接线的时候还在担心这个电调会不会烧啊,这么大的电机和桨叶,结果还是让我比较意外的,也相当顺滑的转动了起来,慢启动、快启动都能运行起来。

     第三个:既然前面两个都可以的话,那4114电机(350rpm/v)也不能落下啊,它搭配的是1552桨叶(13g,直径与螺距为38.1*13.2cm)比前面一个更大。
           这次我就大胆的上电启动,不出意外的转动起来了。但油门不断加大,TAKYON Z425达到8.9A时,电调出现过流保护,电压下降。而TAKYON Z420输入电流达到8.5A时,电调出现过流保护,电压下降。

通过这三次的验证,我不得不佩服DJI的穿越机电调的兼容性,堪称完美,我不得不佩服!

这让我对DJI 的TAKYON系列电调产生了兴趣。后续我将入手一个拉力计,来测测它们的拉力及一些运行的效率。

虽然这一次TAKYON你赢了,但是这才是我们的第一次交锋,后续的咱走着瞧。。。。。

本人是新手,对穿越机电调市场略了解,有什么错误及不好的地方请大家指正,欢迎大家一起探讨知识。

楼主:
帖子中提到8.9A就会出现保护是我没有注意到DC电源的保护,没有考虑就枉下定论,为此我重新测了下,直接给到最大油门,
Z425输入电流可达到15.8A。
?beta&
然后在用4S电池(65%的电量)测了下Z420,最大油门时输入电流可达12.48A

网友A:
这俩都是20a 以上的规格,为啥9a 不到就保护了?难道是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都是20a 以上的规格,为啥9a 不到就保护了?难道是虚标?

电调驱动电机,电调就相当于心脏,电机就相当于肌肉。博尔特的心脏陪马云的肌肉,那是妥妥的,电流就可以再加大也没事,
那反过来,马云的心脏配上博尔特的肌肉,那加快运动速度,不得分分钟猝死啊。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4114电机本来就已经超过穿越机的上限了,还带着这么大的桨叶。
本次只是单独就其使用的兼容性来考虑,对于其电流值是不是虚标,我真准备测测,下次贴子我会发出来的。
谢谢大神的交流

网友B:
之前也有用过,兼容性还可以!! 对于2-3公斤的机子完全So eas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有用过,兼容性还可以!! 对于2-3公斤的机子完全So easy..

可以这么牛?那下次测试我得再暴力点了,不信就干不掉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驱动电机,电调就相当于心脏,电机就相当于肌肉。博尔特的心脏陪马云的肌肉,那是妥妥的,电流就可以 ...

不明白,电调做工不就是电流大小么?3s 20a相当于220w+ 的极限功率,和电机桨叶啥关系呢?难道这电调只支持高kv模式下的20a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电调做工不就是电流大小么?3s 20a相当于220w+ 的极限功率,和电机桨叶啥关系呢?难道这电调只支 ...

电机桨叶是动力系统,与电调的适配应该反映在效率上,稳定上,就相当于汽车,电机如果很吊得很,但是底盘调教一坨屎,还是不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电调做工不就是电流大小么?3s 20a相当于220w+ 的极限功率,和电机桨叶啥关系呢?难道这电调只支 ...

一般的电调的指标都反映的他的效率,温升及稳定等性能上,电机及桨叶就是他的映射对象啊,面对不同的对象使用起来的效果肯定也就不一样咯,
TAKYON电调可以说是dji打穿越机市场的第一款电调,旨在响应速度,追求的就是快快快,但其官网上给出的概述说其稳定性能也很好,
对于与你的讨论,后续我会在其效率及稳定的性能方面去做一些测试,望给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桨叶是动力系统,与电调的适配应该反映在效率上,稳定上,就相当于汽车,电机如果很吊得很,但是底盘 ...

是的,这位兄台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
说是话,,挺良心的

网友:
的确没有人这样试过,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俩都是20a 以上的规格,为啥9a 不到就保护了?难道是虚标?

这很明显不是电调保护了 是DC电源保护了 建议楼主用电池在测试下 应该30A瞬间都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建议用25C以上的电池测试下 电调30A瞬间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个保护是因为你的DC电源及线材太长导致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电调做工不就是电流大小么?3s 20a相当于220w+ 的极限功率,和电机桨叶啥关系呢?难道这电调只支 ...

进过刚刚的测试,我发现不是电调的过流保护,是本人弄错了,其实是DC电源的保护

网友:
很期待带大飞机飞是什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过刚刚的测试,我发现不是电调的过流保护,是本人弄错了,其实是DC电源的保护

好!这理由我信服,期待用锂电进行新一轮测试。 从宏观角度考虑,不用看螺距,桨叶尺寸,kv,只计算功率,对于电调,恒定电压下,电流不过载,首先坏掉的可能是桨被撕裂,或者电机过载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这理由我信服,期待用锂电进行新一轮测试。 从宏观角度考虑,不用看螺距,桨叶尺寸,kv,只计算功率 ...

恩,谢谢大神的指导,2l是用电池和电源测的,满油门的测试

网友:
好一篇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