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飞了吗?700X飞后体会!

楼主(2016-08-25):
今天傍晚调好去试飞了一下。还带上了好久没飞的700 DFC.也许是新飞机的缘故,也许是加厚大齿的改进。700X的声音异常的安静纯正。130A连启动时也是安静异常。螺距原先调得有点大 14度。转速大约2100. 听到清脆的爆桨声都忘记了时间。回家充电才发现新电池已经放到9%。但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后段有动力下降。看来火星先生教我调的参数还是牛逼的。由于是单飞,今天没有拍视频。明天争取拍一个。迫不及待来说一点感受~大家见谅啊!

网友:
装机够快

楼主:
这个装机也和700TOP一样非常简单的。

网友:
一定要支持谢谢楼

网友A:
楼主:拿个称    放上飞机    拍个照片看看重量是多少 ?  不带电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拿个称    放上飞机    拍个照片看看重量是多少 ?  不带电池的

我刚量了下     不带动力电  3720g   里面有我自己加的一个接收电 应该120g吧

网友C:
楼主把调机参数分享下呗

网友D:
请问你的700X设备是用的电调BEC的电还是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700X设备是用的电调BEC的电还是单独供电。

BEC电,油门信号插接收,另一条插陀螺。

楼主:
这控陪我已经两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调机参数分享下呗

好的,我会分享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刚量了下     不带动力电  3720g   里面有我自己加的一个接收电 应该120g吧

好轻啊,1.6米旋翼直径级别里,原来是雷虎的E720最轻,也是3.7公斤。
这个700X不错,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轻啊,1.6米旋翼直径级别里,原来是雷虎的E720最轻,也是3.7公斤。
这个700X不错,可以有。

应该是 e700   logo690

网友F:
楼主麻烦谈一下控使用感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量了下     不带动力电  3720g   里面有我自己加的一个接收电 应该120g吧

那确实很轻,赶上log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麻烦谈一下控使用感受,谢谢

轻薄,功能齐全方便,接收便宜,响应快速,充电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