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直升机电池

楼主(2016-08-25):
之前玩车,
电池
都是6000mah. 40c. 2s的,不知道直升机能不能用

网友A:
直升机都是3s,6s,12s个别也有14s的,像6000mah容量级别的话要么6s搞550级,要么12s搞700级,理论上你那2s电池串联3块搞成6s行是行,但电池一定要同型号并且成色差不多才可以,最好还是不要这么用了,太麻烦了……

网友B:
用不了的,看你飞什么级别的 大小不同

网友C:
2s,3块相同的串联飞550,或者6块相同的串联飞700

楼主:
谢了,看样子又要买新的电池了

网友D:
2S 6000mah,直机上几乎没有能用的可能性,一是串数不够,电压不够,二是体积和重量都太大了,更别提串联使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了,看样子又要买新的电池了
我qq253184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