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呀大意呀!

楼主(2016-08-25):
注意吧!K8调试的时候USB线千万别碰接蓝牙那!我就是碰了一下!然后K8就挂了飞机还没调试完就挂了一个陀螺仪!顺便收一个陀螺仪啊!

网友A:
早说模友说过这种情况。
插线:先插k8端,再插pc端
拔线:先拔pc端,再拔k8端
不用蓝牙插口,就把它粘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说模友说过这种情况。
插线:先插k8端,再插pc端
拔线:先拔pc端,再拔k8端

哎!别提了!大意了!完蛋的完!这下好了!还得买。。。

网友B:
你是把usb插到蓝牙扣了吗 我这边天天都插着蓝牙线 也没有特别注意插拔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把usb插到蓝牙扣了吗 我这边天天都插着蓝牙线 也没有特别注意插拔usb

就是USB线插K8端旁边不是有个插蓝牙的地方吗?就轻轻一下!火星冒起!完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早说模友说过这种情况。
插线:先插k8端,再插pc端
拔线:先拔pc端,再拔k8端

K8的USB的插拔不存在这个顺序的问题,我都是随意插拔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K8的USB的插拔不存在这个顺序的问题,我都是随意插拔的

保持线上没有电,
小心一点就少花点钱

楼主的问题,
应该是被usb头子的金属外壳把蓝牙的正负极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USB线插K8端旁边不是有个插蓝牙的地方吗?就轻轻一下!火星冒起!完蛋了

买个蓝牙插上 就方便多了 谢谢提醒 以后的k8我都贴上它

网友:
还好烧了个K8不是V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持线上没有电,
小心一点就少花点钱

对对!你算是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