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个冲浪者装机图

楼主(2016-08-26):
发现大家装的都不符合我的审美或者最佳,我也发个,大家参考,合理化还可以。3s5000电不能放到最前端,刚好,加高座会改变重心到舵机线还要向后2毫米,这样刚好平飞!

楼主:
图传线没有放机身里面因为是测试,正式飞可以装里面更美观,电调不用加长线,放外面散热好,40a足够,我是手头刚好有个60的,侧面开口方便安装设备和接线,线路还没整理,试飞没问题。全重1.3公斤,2216  1250kv 9*6巡航6a到7安,35分钟,因为没有粘接机身,用纤维胶带有点重,最优化可以全重1.1公斤,续航还能增加。433单线在机身,天线垂直。

网友:
你真可以呀,你自己发的帖,你还第一个座沙发呀;飞机做挺好的,就是外包装涂装后会更漂亮一些了。

网友:
匠人精神!

网友:
很好非常好

网友:
我的冲浪最远18公里,来回37公里,用了50分钟

网友:
多大电机

网友:
真牛不怕丢吗夜航

楼主:
稍后给大家补图,gps开槽安装,433增程天线安装

网友A:
各位玩冲浪者的有没有试过用三叶桨或者四页桨,这样就不用加高电机座了,也更加美观!就是不知道配多大的电机和多大的三页或者四页桨合适!
有没有用过的,出来指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玩冲浪者的有没有试过用三叶桨或者四页桨,这样就不用加高电机座了,也更加美观!就是不知道配多大的电 ...

桨没有合适的吧。

网友B(2016-09-26):
引用 网友A:
各位玩冲浪者的有没有试过用三叶桨或者四页桨,这样就不用加高电机座了,也更加美观!就是不知道配多大的电 ...

我的冲浪者从入魔就开始用原装3叶桨,也试过马刀桨,感觉马刀桨在小于1400kv下很难飞动,除了原装3叶桨还可以用以前乱买的gws3叶大桨,削好之后低kv效率远超马刀桨,而且不用加高电机座,但是如果你想飞高速的话,哪你还是用马刀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冲浪者从入魔就开始用原装3叶桨,也试过马刀桨,感觉马刀桨在小于1400kv下很难飞动,除了原装3叶桨还 ...

肖到多少寸了? 用的多少KV的电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肖到多少寸了? 用的多少KV的电机啊

三叶桨削到5~6寸左右,电机我用的是用2212/1400kv,飞低速效率很高非常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