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亚拓500mx电机轴的详细尺寸

楼主(2016-08-26):
我想用数控机床车几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这个还不够详细呀 不知道它变直径在多少长度处变的

网友B:
拆一个来量

网友C:
长度2个嘛,其中一个就是变径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度2个嘛,其中一个就是变径处吧?

4.8和5.0是直径 68是整个长度 现在不知道长度到多少时变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一个来量

加工要时间 想加工好了直接能换

网友C:
您仔细看看,5x40.9x46.5

网友D:
啃爹的亚拓500电机 直接5毫米轴径下来不行吗?为什么要变径?轴承又容易坏。有什么说法?我是直接花牌3520电机侍候, 爽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啃爹的亚拓500电机 直接5毫米轴径下来不行吗?为什么要变径?轴承又容易坏。有什么说法?我是直接花牌3520 ...

这不想用最小的花费 继续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仔细看看,5x40.9x46.5

这个尺寸不对 是电机的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想用最小的花费 继续用吗

你可以把旧的拆下来比对一下,换轴得和轴承一起换,这样会耐用一点。希望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