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bar v2的问题

楼主(2016-08-26):
新入了一个ebar v2,装机调试好了以后,正飞没问题,大螺距尾巴也锁的很好,现在问题是,飞机对尾翻转180度倒飞的时候,尾巴会突然也转180度,完成不了倒飞,这个是何原因,求大师解决下

网友:
转速太低?

网友:
楼下上答案

网友A:
很智能哦,正飞对尾转倒飞时飞机尾巴还对着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智能哦,正飞对尾转倒飞时飞机尾巴还对着你。

就是倒飞不起,对尾变成对头了。大概在转成90度的时候尾巴会转180,接着就成了对头

楼主:
转速不低,推大螺距尾巴都锁的很好。凤凰电调定速2500转

网友B:
恭喜学会了自旋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学会了自旋翻

可惜只是变成对头正飞,翻不过来。之前用mb翻得很顺利的

网友:
刹车力度加大试试

网友:
难道控里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不应该。。。检查有没啥干涉。。。。不像设置问题。。找下机械问题看看

网友:
恭喜你,自旋翻太法己练成

网友(2017-06-27):
我用K8 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也在找问题

网友:
自动救机模式开启

网友(2019-01-14):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陀螺仪要火的节奏。下次再买个玩玩。。陀螺仪总体不错,飞行手感不错,调试方便。手感细腻。质量稍微提高点,飞了两年多,坏了返修了。可能是炸鸡太多了。扛不住。还是比较喜欢一个陀螺仪的。。不会的多看说明书,看相关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