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以愉快的放电,电池放电不再愁

楼主(2016-08-26):
经常会出现充好电池带出去,各种原因飞不了然后又带着回来的。
充电好解决,1000W充电器,我一般是35A充电,一个6S   10000毫安大概10分钟可以搞定,16000毫安的也就10分钟多点。A9做电池维护和充控电。
放电一直是头痛的问题,A9就别说了,2.5A放到吐,大电流充电器充电没问题,但放电也就几A,而且用平衡充放电,风扇巨响是一个相当头疼的问题。

然后买了个逆变器专门放电,买了个800W的,足够了。然后买了个600W烧水器,接电池直接烧水放电,实际就是把电能转化成热能了,价格也便宜,才200多块

600W大概27A放电的样子,关键是速度相当快,10000的电池满电放到3.85基本10分钟甚至还不到,16000的10多分钟,关键是风扇也没那么响了。终于可以愉快的放电了。

网友:
好 不浪费能源 烧水

网友:
玩 汽油直升机 的 路过 。。。

网友:
搞几个铅酸电池 放不完往里面充  下次用再充出来  环保

网友A:
这个放电容易过放吧  每次放电必须人守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放电容易过放吧  每次放电必须人守着啊

必须守着啊,充放电都是,放电还好,大多数在飞机上放了,充电太多了,但即便去撒泡尿,都坚决停止充电。

网友:
半壶水能烧开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守着啊,充放电都是,放电还好,大多数在飞机上放了,充电太多了,但即便去撒泡尿,都坚决停止充电。 ...

在您面前,从不看守通宵冲电的我都不好意思开口说了,为了安全,以后还是改掉这个陋习。“撒泡尿都要停止充”!我认为不至于吧!。

网友B:
15a以上充电时线就很烫了,你开35a怎么玩的?

网友:
弄个电包,用不完就充回电包

网友:
细细的平衡线怎么能35a充电?会烧了的

网友:
放电简单,我就是给手机充电。一般4s10000的电池给手机充个4-5次也就放的差不多了

网友:
放个电也要花200多,豪~
我是直接捡了一个35W射灯做了个放电器,停电还能当灯笼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