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个电调

楼主(2016-08-26):
模友的,进水还推油门,冒烟了,一看,4个MOS管烧了,更换,通电,电机打顿,缺相。把余下2个MOS管也换了,故障依旧,看来驱动也有问题,用万用表测,有一路MOS管G端对地电阻明显偏小,焊下测量,上管BC击穿,下管EB开路,都是NPN管,找了两个体积相仿的NPN管换上,也不管具体型号了,通电,电机运转正常,

网友:
直接上几个大功率的MOS管呗, 安全可靠内阻小. 比如ipd90n03, tk150f04这类的, 尺寸和你用的管子一样, 内阻小 电流大.
然后供电线路加个粗(我怎么感觉你这个电调的MOS管供电有点不太够的样子), 电调马上就高大上了

网友A:
这种修理说起来简单,修起来不简单,要有合适的替换配件,还要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修理说起来简单,修起来不简单,要有合适的替换配件,还要能找到故障点。

对!没有基础和一定的维修经验与条件是办不到的。

网友:
      焊点效小得有放大镜

网友B:
技术可以,但焊工堪忧啊

网友C:
楼主我想请教个问题是我有个电调坏了,通电不自检直接没有声音,只有BEC貌似正常,拆开看了好像也没有什么电子元件有烧坏的痕迹,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想请教个问题是我有个电调坏了,通电不自检直接没有声音,只有BEC貌似正常,拆开看了好像也没有什么 ...

很抱歉,我没有经验,原来只是换换MOS管,驱动管也是第一次换,坛子里有很多高手帖子,您可以参考

网友:
又省了好几百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可以,但焊工堪忧啊

焊点确实难看,毕竟70多岁的人了,老眼昏花,又没有热风枪,靠2把电烙铁对付,焊完能正常工作,我知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点确实难看,毕竟70多岁的人了,老眼昏花,又没有热风枪,靠2把电烙铁对付,焊完能正常工作,我知足了
...

理解理解不过杂质太多了会影响电调的性能,清理干净会好些

网友:
厉害我是文科生不懂电路

网友D:
我的好赢铂金30A压碎了一个二极管,但是还能正常用,也不知道有多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