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创辉煌!亚拓新王者Trex 700X开箱&组装(更新完毕~图多什么猫都杀!)

楼主(2016-08-26):
亚拓Trex 700E系列一直是模友心中最好的700级练习机,没有之一。零件价格亲民,到处都能买到,维护方便,即使在外场炸机,只要有零件也能现场短时间内修复,这些优点都很适合长期练习用。

上一次大改款是700E DFC,转眼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终于,我们迎来700系列的再一次大改款:Trex 700X!新的700X最大的改动是机身,保留了700E系列电池更换方便的优点,改用双侧板的设计。上机身采用窄身设计,优点是强度更高,抗扭好,另外就是金属件体积减少了很多,重量自然也轻了。下机身采用宽体设计,能使电池继续使用方便的滑轨安装方式;上下结合使用亚拓独特的侧板一体注塑技术,并在受力螺丝安装位置嵌入金属件,使之保证强度的同时,重量减到最轻。

亚拓的官方数据,700X将比以往的700L减轻400克!400克!400克!!!!!整装大约在5.2KG左右,将大大提升飞行性能。
另外还有短身的FBL旋翼头,兼备DFC的快捷和FBL的细腻,操控手感也值得期待。不说了,赶快装机!

自从官方资料发布后,我就天天在微信里问什么时候到货,快把亚拓的小伙们搞疯了。。。
终于收到亚拓公司的到货通知,立刻驱车前往提机,1天的顺丰都不能等!抢到了大 陆地区的第一台~Oh yeah!

赶快开箱!

包装还是一贯的亚拓风格。

I'm No.1!

超级套装版的性能价比高!而需要自由搭配电子设备的模友,可以选购Kit版。

在包装箱底部印有“力美”的中文,分外亲切。

打开盒子,最显眼的是亚拓版本的MicroBeast陀螺仪

4大盒。头罩及侧板、电子设备、尾管及大桨、金属零件。

楼主:
部分零件展示 ~~~

打开包装盒第一眼看到的是组装说明书,中英文+详细的安装图,细节到位。不过暂时先丢一边,看看零件先~

国际惯例是先看头罩,毕竟现在是看颜值的社会。
新的700X头罩比700L的短,更偏向于700DFC的造型,但线条更硬朗一些。估计是采用了新的材料,使700X的头罩感觉轻了不少。

造工还是一贯的细致。

维修桌布。非常实用的东东,装机必备。

虽然不是非缺不可的东西,但亚拓还是随机附带了。
维修巾用料和做工都同样出色,还是原来的味道:)

灯灯灯灯!重头戏来了,三种材料复合制作的下侧板。

业界良心的纯碳板。

红色的塑料加宽条,是不是很骚?

塑料部分还要分两种颜色。。。要不要这么复杂啊?!生产线gg表示心很累,不过为了整体效果,还是要拼了。

螺丝安装位置均内嵌金属套。

相比之下,上侧板就显得简单多了。

看看细节,其实也不简单。舵机安装位置同样嵌入金属套,方便上螺丝。舵机线穿线位置也有一圈的塑料保护着,防止刮伤线。

4块侧板集结。

来看看几个轴承座。由于上机身宽度很小,轴承座自然也比700L缩小了很多。

螺丝都预先安装在零件上,不用到处找。

亚拓专门开模制造轴套螺丝,大爱这种设计。

为什么要用特制的螺丝呢?为了不通用,赚零件钱么?当然不是。这个小设计能大大地保证零件安装的精度。

普通M3螺丝的螺纹直径只有2.8mm左右,穿过侧板时总会有那么一点虚位。而当N颗螺丝装好一个机身后,累积下来的安装误差就会影响整体的装配精度。而这款台阶的螺丝,利用台阶和侧板孔之前的紧配,牢牢地将精度误差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同时还有自紧的效果,即使没打螺丝胶,也不容易松脱。

楼主:
开始组装上机身。 注意请尽量按照说明书中的组装顺序,避免重拆。本文中的组装顺序只为拍照方便需要,仅供参考。

先感谢一下深夜还陪着我装机的警长,虽然牠只是来捣乱。。。

拆下轴承座上预装的螺丝,将轴承座装到侧板上,需要注意轴承座的正反。

头罩支柱也得先固定好。

合上左右另外一边侧板。

骚到baozha的机身加强件

完美的点缀。

背面,能偷就偷!要轻400克工程并不小。

装上机身的效果。

偷空同时也为了让马达安装的位置更大。

装上舵机固定座,只是简单的螺丝刀工程。

这个。。。需要特别说说,必须先装上。否则装好下侧板以下,这个就不能安装了。某位SB就犯了这个错误,要重拆下机身才能将这根连接柱装回去。

上机身组装完毕。
因为全部电子设备都集中在上机身,而窄机身的高强度设计,使炸机时炸坏上机身侧板的机率非常低。除了大大减低维修难度以外,还降低了维修成本,可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

楼主:
下机身组装。

和上机身一样,头罩支柱也要先装上。

通过固定第3轴承座,就将上下机身连接在一起。

在这可以看到上一楼最后一图的支柱并没有装上。。。没错,那个犯错的S*就是我。求轻拍!

插入主轴验证一下同心度。

底板安装,也改成碳纤了!

装上金属连接件,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能再偷偷,哈哈!

底板装上。

700X的脚架前后并不一样,前倾式设计使尾桨不容易打到地面。

螺丝拧上,脚架就装好。

这样看倾斜角度还蛮大的。实际上才5度。

装上脚架管、防滑胶。

电子设备固定仓,也随着机身变窄了很多。

虽然也有多处偷轻,但三角支撑结构的强度并没有减弱。

中间好多洞,方便穿线和固定设备。

装到机身上,好像差不多了。

头罩支撑也装上。机身组装完毕。

楼主:
旋翼头组装

新的700X采用FL结构,但是,却使用DFC主轴。
什?么?鬼?原来全新的FL旋翼头改变了旋翼头的高度,使整体高度与DFC相仿。保留了FL细腻的手感,又具体DFC快速直接的特点。
旋翼头看着已经组装好,但都需要全拆、重新上胶。为什么要这么麻烦?零件分包装放好,自己不是更快么?是的。。。我们老鸟都这么认为。但对于首次接触这台飞机的玩家,先看到重要零件的组装后的样子,那么在组装的过程中就更清楚自己有没有装错了。虽然厂家的生产更麻烦,老鸟又要重新拆一次,但为了更多的玩家能更好地装好这台机子,想想也值了。

斜盘只需要将全部球头拆下重新打胶即可。

注意球头的类型和安装位置的对应。

很简单的螺丝刀工程,搞掂!

拆拆拆!

桨夹同样采用分体式摇臂的结构,减少维修成本。桨夹上刻有零螺距的标线,调整更方便。

推力轴承内置的设计,更换横轴时,不用担心推力轴承掉出来。

推力轴承重新涂上专用的轴承油。这种轴承油要求要够稠。

油都涂好了,准备装回去桨夹里面。

在锁上横轴之前,记得桨螺丝上的防锈油清除掉。

横轴螺纹部分也需要清洁一下。

涂上足够量的螺丝胶。横轴的锁紧是靠胶水,而不是靠蛮力将螺丝对锁。要注意螺丝锁紧的力度,避免过度用力。

就这样,桨夹装好了。

装上桨夹摇臂和相位臂。

将斜盘套进主轴内。主轴上的DFC亮了~

合体。主轴通过中联上两颗互相垂直的M4螺丝锁紧。

装新机总是乐趣无穷,除了这个。。。

习惯性先用M3螺丝将球头扣攻牙,使安装更容易 。

好了,拧到手软。

论坛上图除300K内,所以为了减小图片文件的大小,只能降低图片的像素,将就看吧。

楼主:
传动部分组装

传动部分和700L相比基本没变化,只是更换成加厚的主齿轮。

明显厚了不少。

具体是多少?对比一下就清楚了。

装上机身试试。为了舵机的走线方便,建议先不要锁螺丝。

尾波箱组装

尾波箱和旋翼头一样,都是出厂预先安装好,但也需要重新拆开上胶。

拆成一推。。。

部分螺丝孔需要用牙签上胶,为了不要让胶水沾到螺丝的光杆部分上。

尾桨夹的推力轴承同样需要拆开涂上推力轴承油,安装时也需要注意安装顺序。

连润滑油也要骚红。。。

按步骤重新装回去。

楼主:
尾巴安装

尾巴长零件:尾管、传动轴、尾撑、尾变距拉杆。

尾传动轴也加强了

装上轴承和橡胶套,并用瞬间胶固定好。

帅气的碳纤维+铝合金复合尾管

管口有倒角处理,方便安装传动轴。

装上尾波箱,对准固定孔。

锁上尾撑。

尾管座由于机身变窄的原因,也相应变窄,轻了不少。

从这个角度看,只比尾管宽一点点。

M4的定位螺丝,防止尾管打滑。尾管座的这个螺丝孔还有加厚的设计。

锁紧尾管,稳!

装上机身

尾变距的塑料吊环

固定尾变距连杆。

装上尾撑杆,塑料的杆头有效地吸收震动。

固定尾撑固定座和水平尾翼。

装上尾桨,尾旋翼部分组装完成。

双推式尾变距顺滑且无虚位。

新款亚拓160尾桨,桨型有所变化。

楼主:
动力系统安装

700X配套了全新的130A电调。

红色的铝合金散热外壳,加上溜亮边的设计,使电调的外形分外显眼。

香蕉头也加大了尺寸,不再700L配的4mm。

850MX电机,强劲动力的保证。

电机也更换成新型香蕉头。

装上电机固定板,采用4颗M4螺丝固定,非常可靠。

安装到机身上,和红色的加强件搭配,相得益彰。

电机和加强件完美结合,使电机的热量也能通过加强件散发出去。

调整电机齿的位置,并锁紧顶丝。

为了布线更简洁,我将电调的线也改短了。

安装上电调。

电机和电调的连线做到最短,并架空在机身上。

楼主:
舵机安装

700X搭配了全新系列的舵机:82X系列。

舵机线带有橡胶保护套。

尾舵机安装到位。

随机附带的金属舵臂。

尾舵机我喜欢用KST的舵臂,调整中立点非常方便。

装好球头后正好在整机的中间位置。

由于提机太早,820M舵机尚未到货,所以斜盘舵机暂先用8系列代替。

虽然不是最新款,但颜值也丝毫不输。

舵机线在侧板里面走线。

舵机线可以全部内部走线,并且在通过侧板的地方都有橡胶套保护。

楼主:
陀螺仪安装、布线及整机安装完成图。

尾舵机的布线,从上下侧板之前直线,扎带固定。

进入设备仓之前的位置,用魔术扎带固定舵机线。

接收机的位置,天线还需要再整理。

BeastX 陀螺仪

陀螺仪的接线也要固定好,在试飞前,还需要用3M胶或热熔胶固定舵机插头。

又来连杆时间。。。苦

还好现在是直推,换左以前的双推拉舵机安装方式,更痛苦。

塑料+铝合金复合制造的斜盘导轨板,坚固而且耐磨损。

连杆和斜盘导轨板都装上。

舵机颜色很搭。

头罩垫圈和橡胶,垫圈的设计使橡胶粒更耐用。

飞行时记得锁上R扣。

在安装头罩固定支柱的时候,就要预先决定好R扣的安装方向,例如前下方我是用横插的方式。

后上方的我采用竖插方式。

电机顶部完全外露,散热更好。

头罩前方也留有电调的散热孔。

装上大桨,整机组装完毕。

新款FL旋翼头越看越爽。

摄影桌太小了。。。求P走两边。

全文完,谢谢观看!

楼主:
楼上3位,不要污。。。

网友:
后门别棍进入

网友:
好机!
恭喜楼主收入囊中~

网友:
闷骚鸡鸡。

网友:
我来再次强势的插入

网友:
快点装完试飞呀,,

网友:
强插,终于看到一个看文字不起鸡皮疙瘩的700x装机贴了。。。图片拍的也很好

网友:
非常详细!期待火星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3位,不要污。。。

700X,不插怎么能行

网友:
这帖子看着舒服

网友:
来晚了,强行插入

网友:
好帖,直上云霄

网友:
等待炸鸡报告

网友:
貌似很不错的样子!
能不能来一个机器人装机视频呢!
火大神!

网友:
XX更健康!把参数分享下!主要还是分享下经验!我有台700L总觉得调的不是很好!

网友A:
是不是每次系列都要重新X一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每次系列都要重新X一遍呢?

希望是的。。。

网友:
尾传动杆有改变!看来亚拓还是知道自己有不足的地方!我的传动杆就在那块断的!不知道配件啥时候出来!还有脚架!700L都可以通用吧?

网友:
万变不离其宗!

黑猫警长好帅

网友:
看得我口水哗啦哗啦滴

网友:
再插,这手法绝了!

网友:
主轴轴承座比以前简单了,成本应该比700L低啊,

网友B:
火星文章就是專業 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星文章就是專業 頂

谢谢!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x机以后会不会出油动

网友:
说明书不是彩色的

网友C:
确实图多 不过杀不了猫  现在ADSL不多了吧   一般杀的是上传者的猫吧

网友:
边装边拍,必须耗费大量精力,火老大用心了,强力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图多 不过杀不了猫  现在ADSL不多了吧   一般杀的是上传者的猫吧

好吧,我的猫表示压力山大。

网友:
亚拓就应该坚持做直机,这是亚拓的长项。

网友:
好机,练习用700级的飞机,首选还是亚拓,价格合理,配件到处都有方便维护,性能稳定,谢谢火星先生给我们带来美图视觉享受

网友(2016-10-14):
这飞机装的可真牛逼

网友:
漂亮,感觉设计细节上有了不小的进步

网友D:
柠横轴螺丝大概要多少扭力呢?

楼主(2016-11-14):
引用 网友D:
柠横轴螺丝大概要多少扭力呢?

这个要找个时间测测。我一直是凭经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找个时间测测。我一直是凭经验。

麻烦问下接受电放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下接受电放哪里?

电调内置BEC,所以不需要加装接收电池 。

网友(2016-12-17):
主轴轴承需要拆下来上胶吗?

网友F(2017-03-26):
电调的R端和S端的供电,都能插MB哇?怎么接的呢,用电调定速,R端的信号端不用接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的R端和S端的供电,都能插MB哇?怎么接的呢,用电调定速,R端的信号端不用接哇?

R是转速信号,用MB定速才需要用。
R插头也有辅助供电,增加BEC电流的作用。

网友:
火星将您宝贵的装机经验毫无保留的分享。
赞。。。。。

网友(2017-05-06):
引用 网友B:
火星文章就是專業 頂

托,你个亚拓的托。天天就知道托死的托

网友(2017-07-06):
屌 就一个字 不错

网友:
不错的精华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