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 F3飞控

楼主(2016-08-26):
我想问一下X9D怎么设置各通道1000-1500-2000呀是用按键微调还是jiemian

楼主:
还是界面里调

网友A:
不用微调,面板上所有微调都置中的情况下结合飞控调参软件调遥控器,中位用SUB TRIM字样的功能,起止位用END OF POINT字样的功能,我的FUTABA控是这样,你的也差不多了,找一下说明书研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微调,面板上所有微调都置中的情况下结合飞控调参软件调遥控器,中位用SUB TRIM字样的功能,起止位用EN ...

谢谢,先试试吧。英文的真烦人

网友:
X9D默认就是

楼主:
不是呀最高2000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