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容易忽略的不稳定因素:BEC,发个刚出炉的12V 6A,5V 6A BEC

楼主(2016-08-26):
玩航模多年,发现大家非常注重飞控电调的稳定性,却经常忽略BEC的稳定性。前段时间发现云台总是时不时抽动,但是用12v电源直接供电云台却很稳定,最终发现是给云台供电的BEC有问题,在示波器上看出电源波纹竟然高达1.3V,趁着示波器干脆把手上的电源都试一下,某社区的电流计自带的5Vbec波纹竟然有0.7V,以前买的双路集成3A bec波纹也不小,所以决定自己动手做一个BEC。
由于有两个四轴,所以弄了两个不同的板子,用的鬼子的电容和电源模块,目前支持6~10S电池,双路输出12v 6A,5V 6A。波纹很小,12v,5V 在4A 负载情况下,波纹基本在0.1v左右。

楼主:
用笔记本19V电源供电,输出12v,可以为B6供电

楼主:
交流可以加qq924448670,注明bec

网友A:
是啊,但是貌似市面上也没有什么比较好的bec了

网友B:
高手。
话说干嘛不用三端稳压块直接稳压?7805、7812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
话说干嘛不用三端稳压块直接稳压?7805、7812之类的。

第一是效率啊~~第二是电流~~而且那玩意发热太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但是貌似市面上也没有什么比较好的bec了

我就是因为这个做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我还有几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但是貌似市面上也没有什么比较好的bec了

哥们加QQ吧,924448670注明BEC

网友C:
MP2307模块怎么样?持续2A,瞬时3A。多轴没有舵机不需要大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2307模块怎么样?持续2A,瞬时3A。多轴没有舵机不需要大电流吧

最高电压貌似是23V,6S就不合适了,具体性能不清楚啊,毕竟我没用过

网友:
学电子的有优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手。
话说干嘛不用三端稳压块直接稳压?7805、7812之类的。

高手是不会用78或79系列的三端稳压的,波纹大!至少用LM2940这一类的。有空你去分别查一下datasheet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是效率啊~~第二是电流~~而且那玩意发热太严重啊

噢噢!可是我见Futaba遥控里就用那个的。高频头里就是一颗7806,然而电池却是12V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高手是不会用78或79系列的三端稳压的,波纹大!至少用LM2940这一类的。有空你去分别查一下datasheet就知 ...

谢谢老HAM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HAM指导~

不客气
不是说绝对不能用,而且说在一些对小信号敏感的电路上最好不用,坚持要用或没有替代品的情况下,要在输出端加上电感和电容等电路作好滤波;其实这样也会增加成本的。
你也是HAM?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
不是说绝对不能用,而且说在一些对小信号敏感的电路上最好不用,坚持要用或没有替代品的情况下, ...

在下3区的BH3TXW,向老HAM致敬。一看网名就猜到了,谁会直接用3个英文字母注册论坛帐户?那很可能只有业余电台呼号了,因为它是全球唯一的,在这方面比真实姓名都靠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下3区的BH3TXW,向老HAM致敬。一看网名就猜到了,谁会直接用3个英文字母注册论坛帐户 ...

我是7区的bg7igv。
别致敬,玩的开心就好;有交流才有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7区的bg7igv。
别致敬,玩的开心就好;有交流才有进步。

7区IGV老师。您短波用的啥设备呢?
我主要精力都放航模上了,无线电几乎没太大投入,短波一直想入手但是一直没有入,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7区IGV老师。您短波用的啥设备呢?
我主要精力都放航模上了,无线电几乎没太大投入,短波一直想 ...

短波这几年基本没玩了。主要是不方便架天线,同时,顶层住户有议见,说是影响了他们的健康